[无线] 乔安无线门铃一直响

楼主(2021-01-25):
去年买的门铃,配了两个接收器,最近其中一个一直响,拆开没看到明显问题,没招了。。

网友A:
未发现明显损坏,很有可能是电容坏了,这种电容降压,时间久了电容容量下降,会导致供电不稳定,看症状很像是一直在重启,那个好的接入电源,是不是也响一下,然后就不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未发现明显损坏,很有可能是电容坏了,这种电容降压,时间久了电容容量下降,会导致供电不稳定,看症状很像 ...

高手.

此类电容降压东西有故障先测电容.

网友:
开关看看有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发现明显损坏,很有可能是电容坏了,这种电容降压,时间久了电容容量下降,会导致供电不稳定,看症状很像 ...

好的那个没事,一切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那个没事,一切正常

人家问的关键一句:那个好的接入电源,是不是也响一下,然后就不响了?对于故障的判定很重要,你没有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问的关键一句:那个好的接入电源,是不是也响一下,然后就不响了?对于故障的判定很重要,你没有回答 ...

好的那个接受器正常的,门铃发射器按下去才响

楼主:
回去我把好的那个电容拆下来装上去试试,估计电容问题。

网友:
2楼说得对啊,我家的门铃也是连接之后会响一下。不过我家的不是你这个牌子

网友D:
很明显楼主是个外行,网友提示你观察上电状态,你却答非所问而言他。
找到一个资料还是贴上来吧,也不知道看不看得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明显楼主是个外行,网友提示你观察上电状态,你却答非所问而言他。
找到一个资料还是贴上来吧,也不知道 ...

是电容的问题,换了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问的关键一句:那个好的接入电源,是不是也响一下,然后就不响了?对于故障的判定很重要,你没有回答 ...

两个电容对调下试出来了,是电容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

此类电容降压东西有故障先测电容.

谢谢你的解答,回去后我把两个接受器的电容对调了下,发现是电容的问题。

楼主:
拆下来的155j400v电容实测0.500左右,另外一个好的同型号的实测1.550,找到一个105k250v的,实测0.950左右不知道能不能用。

网友D:
恭喜找到问题了,换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找到问题了,换上试试。

换上了能用,不知道这样用行不行。

网友:
能用就行没问题

网友D:
就怕耐压不够,最好找个耐压高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怕耐压不够,最好找个耐压高点的

小区市电实测220v测试没问题,就怕哪天变压器有问题就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