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吸顶灯问题!

楼主(2021-01-25):
老款灯管的吸顶灯电源驱动能给现在的led用吗?原来的是飞利浦的

网友A:
不能。LED需要恒流驱动。

网友B:
不能。 现在LED灯具也不贵。    松下400mm直径的20瓦,一般卧室餐厅厨房等都够用了。百十多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LED需要恒流驱动。

不一定,批发市场里手电筒不少限流电阻,只是大厂设计保守不敢把LED功率加太大,以免散热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 现在LED灯具也不贵。    松下400mm直径的20瓦,一般卧室餐厅厨房等都够用了。百十多左右。 ...

一个房间一个,农村,房间多,费用不少了,现在买的10来元一个的,一年左右就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个房间一个,农村,房间多,费用不少了,现在买的10来元一个的,一年左右就坏 ...

不是所有LED都叫LED。
松下400mm的,19瓦产品看看。进口LED芯片,发光质量也优秀。

网友C:
LED灯,不外乎驱动电压和电流。而且LED灯要想寿命长,必须是恒流的。所以,你最好把老款的驱动和新款的参数贴上来,大家才能给个建议。

网友:
即使买替换灯板也都带驱动吧,家里厨房用的已经换了2年了,3元买的现在还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灯,不外乎驱动电压和电流。而且LED灯要想寿命长,必须是恒流的。所以,你最好把老款的驱动和新款的参数 ...

谢谢热心的坛友

网友:
“灯管”是指荧光灯的话,与led截然不同,通常灯管用“镇流器”供电,采取“高压点燃,阻抗限流”模式,led用恒流或稳压“驱动器”供电,采取“限定电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