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边上的电阻炸掉了,芯片完蛋了吗?

楼主(2021-01-25):
一个笔记本适配器炸了,修不好了吧?

网友A:
这种带pfc的还是值得修的

网友:
芯片型号有么

网友B:
芯片不一定完蛋,对这种做工还行的电源,我每次都是修好继续用,不是值不值得修的问题,是通过修理过程积累维修经验得到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带pfc的还是值得修的

元件数比较多,pfc部分也炸了么?

楼主:
标记太小,看看这几张照片大概差不多是其型号。

网友C:
L6561D是一个功率因数校正(PFC)IC。
参考资料链接:https://www.st.com/resource/en/datasheet/l6561.pdf
AS001是一个双运放和基准,可以参考这个资料:
https://www.st.com/resource/en/datasheet/tsm103w.pdf
DAP11是一个pwm开关电源管理控制芯片,可以参考17楼资料。

网友C:
R21不见了。参考这个电路图看看是不是对应的R15?

楼主:
引用 网友C:
R21不见了。参考这个电路图看看是不是对应的R15?

这个pcb好像是单面的~等一下跑个电路看看~
pfc对于开关电源本身好像不是必须的,主要给电力系统提高效率的,弄的电路多出一个MOS输出和配套电路,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不一定完蛋,对这种做工还行的电源,我每次都是修好继续用,不是值不值得修的问题,是通过修理过程积累 ...

不是值不值得修的问题,是修不修得好的问题,除了接触不良,都难修

网友:
芯片坏不坏,找出供电脚,对地是否短路。
短路了必然坏了

网友:
以我的理解p f c电路的介入除了提高开关电源效率还可以拓宽输入电压范围减少电磁辐射等诸多优异性能,一般用于比较高级的开关电源设计。
在这个实例中的pfc电路本身可以看作是一个稳定输出400v的高效开关电源,再经过一个普通的开关电源输出需要的电压。基于pfc较稳定的输出,二级电路在效率、电磁兼容性、稳定性都将得到极大的提高和改善。

网友:
我觉得这个适配器如果高压侧在排除明显短路的情况下可以先不管pfc电路,当作普通电源进行检修。
我找到一张图上面可以清楚的看到那个不翼而飞的R21是471,可以找个几百欧的装上试试。

网友C:
7楼的图可以清晰的看到那个不翼而飞的R21是471,可以找个几百欧的装上试试。
我觉得这个适配器如果高压侧在排除明显短路的情况下可以先不管pfc电路,当作普通电源进行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L6561D是一个功率因数校正(PFC)IC。
参考资料链接:https://www.st.com/resource/en/datasheet/l6561.pdf ...

核对了一下老师这个图跟我这个板完全一样,只是E177671/0740与E177671/0832之分,希望借此能救回这个坏家伙。
看样子可能与Figure 9.原理图类似。

网友:
我的是6019坏了,高压部分还好,低压没有输出,指示灯也不亮,打上的胶比较难弄,感觉好麻烦。

网友C:
DAP11参考资料:(下载会扣币哦不是刚需建议别点,看看图片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7楼的图可以清晰的看到那个不翼而飞的R21是471,可以找个几百欧的装上试试。
我觉得这个适配器如果高压侧在 ...

越过pfc~就是像有的电脑电源里把电线在铁(或水泥)块里包一下当pfc电感的那种办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DAP11参考资料:(下载会扣币哦不是刚需建议别点,看看图片就好)

非常有用,有了这些资料跑一下电路更方便了。谢谢。

网友:
通常维修这类开关电源时可以用一个10几二十伏的交流变压器作为220供电,减小高压启动电阻就可以方便的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