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LG W2242SP冒烟修复

楼主(2021-01-25):
这个显示器是同事的,说冒烟了又买了个新的飞利浦,我说拿来看看还能搞好吧,就送给我了

一般冒烟先想到是电源板故障,我拆下电源板刷干净了没发现任何问题,我在想不会是嫌弃旧了吧,还是其他原因?
拿表测量了保险丝没有问题,就觉得是不是因为说了给我就给我了?
说的冒烟,我也不能直接上电啊

电源板没有问题,看看解码板,哎 问题来了,还真是坏了啊

这个地方有个三极管 A1241坏了 明显有烧焦的痕迹,这个怎么办 手上暂时么有这个东西换?不搞了?

那可不行,请出你的好兄弟  LGW1942SP(这个是之前一个房子漏水进水的显示器,测试过没反应拆开看看)

这两个机器没有螺钉,都是卡扣跟着边慢慢拆就好了 没什么技巧可言,就是要慢 要细心
里面构造完全一样,1942的电源板少了一个滤波电容,也不影响,解码板一样

直接吧解码板换上去测试,可以亮了但是有个问题,在屏幕下方有个亮线?坏了
不对,应该亮线的位置就是19寸显示器的边缘
一把烙铁走天下的我只好上烙铁换元件,换个存储器总比换个三极管复杂吧,把A1241取下来换上去
用原机的解码板上机,正常了。这个还好简单不复杂

看了进水显示器的按钮开关附近有烧焦的痕迹?不晓得还是好的吧,进水的没得搞头啊,把19的显示屏拆开看了一下
两条灯管、两个薄膜片(好像一个散光,一个什么片忘记了;一个模糊一个透亮)、最前面是个液晶屏幕,背光灯管中间有块
类似玻璃的东西很平整类似导光

这个是19寸的按键板,明显接口有烧焦的痕迹,不搞了,前面两个按钮看的出来有进水的痕迹

最后来个电源板,图要上齐是不是?左边是开关电源,右边是高压,按说有个电阻或者保险丝给高压供电的没去细查
现在背光坏了都换LED条了,不用高压管了,没搞过理论看过的忘记差不多了

估计就是把高压切断用的升压前的12V吧,毕竟还有开机信号要传送过来

到此结束,交流学习,有没有改过LED的想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