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友福利的CtoC数据线和小米2充电宝主板+常规维修吸顶灯珠

楼主(2021-01-25):
@q9979 看到坛友在积分商城福利数据线,299积分还包邮。低价好货 Type C to C 公对公充电线 2米  299积分包邮 注意:部分识别不出来
果断下单,昨天收到货今天测试一下。
看到坛友店铺还有小米充电宝主板福利,2¥一片随机,正好淘宝凑单跟数据线一起免运费。

根据板子上的丝印查到是2016款79元双向快充!10000mAh小米电源2主板,
不多解释了,输入最高18W、输出最高15W,普通够用了。

有一片板子充电口缺了一块,倒是不影响充电。

之前在论坛买了一些聚合物电芯,正好消耗掉,也是坛友福利的。

决定用这款atl的电芯,小米原配是4.4V高压电芯,
这个只有4.2,怕充鼓了,看来还得加4.2的保护板才行

测试充放电都正常,看来只是拆机板子,并不是故障板子,值了哈哈~

吸顶灯挂了,24粒灯珠,不亮了

12串两并,黑了16颗,只剩6颗珠子看起来正常,其中黑掉的16颗里面有4粒开路

真是不值得修了,损坏率75%,想想手里还有一些拆机珠子,
最后还是都换上了,把驱动电流调小一点,留着备用吧。
研究一下拆机珠子的均一性,测试电压2.6V,毫安档测电流,数据如下:
目测 白光正常外观 白光烧黑外观 暖光正常外观 暖光烧黑外观
1#0.143 0.146 0.768 0.412
2# 0.204 0.140 0.299 0.476
3# 0.180 0.147 0.375 0.470
4# 0.138 0.192 -- 0.231
5# 0.255 0.162 -- 0.222

从测试结果看,外观正常与外观烧黑的珠子肉眼亮度分辨不出区别,但是同样的电压下,电流差异很大。
同一批次的拆机珠子不论外观正常与否,电流差异也很大,也就是说均一性很烂。
所以维修吸顶灯换珠子的时候,有条件最好是全部换成新珠子,或是扔掉,直接换新灯板。

网友A:
这价格绝对超值

网友B:
双头c得我得主板有接口,但一般充电头就是普通a口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头c得我得主板有接口,但一般充电头就是普通a口了哦

所以得搞个带C口输出的充电器了哈哈,ip6518小板之前焊过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价格绝对超值

是的,纯属福利价了哈哈

网友C:
图上的都要了嘿嘿~

网友D:
打赏不上是常态 ,换灯珠挺好,我也打算换,还没动手 。。。找出个15W的灯泡,都换成红色灯珠

网友E:
有灯珠就建议全换了,没坏的也不会好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上的都要了嘿嘿~

谢谢专家捧场,哈哈,得搞个C口充电器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赏不上是常态 ,换灯珠挺好,我也打算换,还没动手 。。。找出个15W的灯泡,都换成红色灯珠 ...

嘿嘿,黄尚换成红色灯珠是为了后宫情趣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灯珠就建议全换了,没坏的也不会好多少

是的,时间长了衰退了,剩下的也命不久矣

网友F:
麻烦告知主板哪家店铺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麻烦告知主板哪家店铺买的。

帖子里第一行有链接点进去

网友F:
引用 楼主:
帖子里第一行有链接点进去

找得到我就不会问了,我自认为并不是很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找得到我就不会问了,我自认为并不是很蠢

帖子第一行点击q9979坛友进去个人空间,查看他的主题,里面有积分商城链接和淘宝链接。。。。。。。

网友:
偶厨房灯的灯珠也挂了,直接短路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