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种交流电源怎么拆?

楼主(2021-01-25):
一个现在不多见的220转12交流电源,外壳不知道是不是超声波焊接或者胶粘的,没看到螺丝

网友:
不用拆,里面就一小变压器

网友A:
拿锯条锯开,修好后再用胶粘住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时代久远之物,确实里面就一个变压器,死沉死沉的

网友B:
砸开,里面就一个变压器,一个全桥

网友:
包上毛巾,上大锤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锯条锯开,修好后再用胶粘住

这个办法好,我也是经常这样弄。

网友:
我是用刀片插缝处,用老虎钳敲,等有一小口,用一字螺丝刀撬就可以,粘合后几乎看不出伤口。

网友:
这个就是粘上去的,摔几下就开了,包好软保护。

网友:
撕开上面标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砸开,里面就一个变压器,一个全桥

输出是交流电,没有全桥和滤波电容这些的

网友:
像苹果原装电源一圈超声波焊接,网购小电磨工具加几片超薄砂轮套装,把电源切一圈深度2毫米缝隙,修好装回强力胶固定。类似楼主输出交流电源我也有一个,复读机原装变压器电源发烫,配了15瓦大功率变压器还是发烫,后来几元钱买旧的精工变压器温热,比九几年国产变压器质量好线包足量。

网友:
一个角垫地上,角对角用锤子砸接缝处,力度由轻到重,直到裂开一道缝,再用一字起一翘一翘慢慢就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砸开,里面就一个变压器,一个全桥

没有全桥,人家是交流输出

网友:
里边就是个变压器,这玩意好像是华为的电信猫的电源

网友:
有台钳的话直接夹侧面就能崩开

网友:
交流输入交流输出,就一个变压器。

网友:
拆过几次类似的,都是拿厚布包好,用锤子砸接缝处,力度掌握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