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联通的IPTV盒子 保证让你开怀大笑 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楼主(2021-01-25):
世上本无事 庸人自扰之 我就是这个庸人
最近下岗闲着没事,就把联通的IPTV盒子解开了,顺便精简了固件
盒子的型号是 贝尔S-010W-AV2A S905 方案的

之后用起来的效果很好,打算再弄个盒子在弄个电视
于是乎本着贪小便宜的原则就到了马家铺子买了个同型号的故障机
买之前还说明了要能有开机画面的故障机
只要有开机画面,就可以通过刷机或者更换flash解决,因为手头有一台好的,所以不愁没固件
网上的固件反正是不敢用的,里面夹杂的东西太多了

今天快递到了,拆开后接电没反应,灯都不亮
拆开一看傻眼了,主要芯片 内存 flash 网卡 的电路部分都锯走鸟。

顺便收几台这个型号的机器 联通的 S-010W-AV2A,要没有破解的

网友A:
这个正宗的是个盒子,另外附送1个切割过的板子。弱弱问1下,这个价格多少?

网友B:
商家100%不可能在聊天记录里面确认有开机画面的文字,估计你只是备注而已

网友:
动个手术给他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正宗的是个盒子,另外附送1个切割过的板子。弱弱问1下,这个价格多少? ...

二十多
后来发现别家好的类似配置的只要32

网友C:
看了忍不住笑了,太tm天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商家100%不可能在聊天记录里面确认有开机画面的文字,估计你只是备注而已

聊天记录说的,他说好
后来不承认了,商品介绍页说的是退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忍不住笑了,太tm天才了

只要大家笑就发挥出它的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商家100%不可能在聊天记录里面确认有开机画面的文字,估计你只是备注而已

我明确说了要没有拆过机的,有开机画面的,他回复可以现在他又说那个不算数,按照介绍页巴拉巴拉,介绍页说的是坏的,但也没说是空的啊

网友:
给个好评 发追评

网友D:
然后你也认了?20买个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然后你也认了?20买个呵呵

20多呢
这种退款运费谁出啊,我申请的不退货退款,客服介入后成了退货退款。不知道运费谁出。
用了10块红包,退款后也费了。

现在淘宝上遇到这种情况好像没办法了,是在淘宝上买的,但是网页显示咸鱼二手。
只能差评了。

网友:
哈哈哈,我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然后你也认了?20买个呵呵

淘宝客服处理后让发回去,发回去他再不承认,又白搭运费。
现在淘宝碰上这种情况没法处理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淘宝客服处理后让发回去,发回去他再不承认,又白搭运费。
现在淘宝碰上这种情况没法处理了。 ...

他店里有卖完好的没?你换个账号买个运费险,买他一个。收到后把这个退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店里有卖完好的没?你换个账号买个运费险,买他一个。收到后把这个退回去。 ...

没有, 对方看起来不是善茬店名 星华贸易

网友:
这种是应付那些要回收盒子的运销商的,你其实与卖家沟通的聊天记录都可以作为证据提交给老马家的……可以维权的

网友F:
如果没有聊天记录,就以物品说明为准,有了聊天记录就以聊天记录为准了,物品是可以定制或者个性化要求的,不然问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没有聊天记录,就以物品说明为准,有了聊天记录就以聊天记录为准了,物品是可以定制或者个性化要求的, ...

有聊天记录,但是客服介入后直接让退款退货,现在淘宝很偏向卖家。
在线客服也听不懂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