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准备长期存储重要数据用,希捷银河这个盘怎么样?

楼主(2021-01-25):
准备买几个硬盘做为备份盘,主要多盘同步备份孩子成长记录的照片视频、办公重要文件用,看了半天 不知道这个盘怎么样?貌似是垂直记录的不是叠瓦盘。
之前用的希捷1T 和2T的普通7200.10和7200.12不够用了。

防水密封箱都买好了

网友A:
如果对安全性要求高,那就做双盘做RAID1

网友B:
好奇楼主的那个箱子多少钱

网友:
箱子不错!能装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楼主的那个箱子多少钱

不到200 加厚 防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对安全性要求高,那就做双盘做RAID1

不挂机  只是多盘备份  平时密封保存

网友A:
最简单,最直接,还是双盘备份,那就没必要用企业盘,普通绿盘就好了,记得定期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最直接,还是双盘备份,那就没必要用企业盘,普通绿盘就好了,记得定期通电 ...

我准备弄5块 同步备份,拷完就拆下来装箱密封保存,买银河这个不知道好不好,还需要定期通电?多长时间通次电?不是固态才需要定期通电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到200 加厚 防水的

我是买了个日立的氦气盘,8T 760,不打算成天通电,就存数据的时候扔盒子里拷贝一下当仓库盘,日常用西数4T金盘挂数据盘,三星120G固态做系统,1T西数黑盘做软件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买了个日立的氦气盘,8T 760,不打算成天通电,就存数据的时候扔盒子里拷贝一下当仓库盘,日常用西数 ...

只有一个当备份盘有点少吧?

网友:
说实话,这样折腾反而容易造成硬盘损坏,建议再搞一块RAID卡(二手9260-8i就行),五块硬盘组RAID6加一块热备,另外建议还是整个网盘,然后资料分类并超强密码加密压缩,然后上传网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准备弄5块 同步备份,拷完就拆下来装箱密封保存,买银河这个不知道好不好,还需要定期通电?多长时间通 ...

最好是每半年通电一次,这样最靠谱

网友C:
多块硬盘,分两组,热备一套冷备一套。冷备的半年备份一次,装箱里放到异地。跨省那种。热备的用备份软件定时备份。定期检查硬盘健康状况。有专用房间,有自动气体灭火。
照片太多了真的成问题,个人去搞成本不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块硬盘,分两组,热备一套冷备一套。冷备的半年备份一次,装箱里放到异地。跨省那种。热备的用备份软件定 ...

嗯 你的办法不错,我专门弄一套房子放硬盘吧,反正也不愿意往外租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是买了个日立的氦气盘,8T 760,不打算成天通电,就存数据的时候扔盒子里拷贝一下当仓库盘,日常用西数 ...

正打算买几个8T盘 有购买链接的话请发一下  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每半年通电一次,这样最靠谱

有十几块 2T  4T 的全新的盘  拷过资料后放箱子里快5年都没有通过一次电   也不知道数据还在不在看来要抽时间看一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正打算买几个8T盘 有购买链接的话请发一下  谢谢

8T标价760包快的,淘宝好容易查的啊,至于保修只有店保,没有联保,不适合你,我只拿来存音乐和电影这类的,重要的还是扔行货金盘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你的办法不错,我专门弄一套房子放硬盘吧,反正也不愿意往外租

说真的呢,要是又重要,又多。那异地容灾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十几块 2T  4T 的全新的盘  拷过资料后放箱子里快5年都没有通过一次电   也不知道数据还在不在 ...

应该不会有问题,我那些个并口的老盘10年的都有 数据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