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咨询个tl431的问题,简单拆个骑行激光尾灯

楼主(2021-01-25):
瞎研究3842和431的电路,不知这原理分析对不对,新手上路,望指点一下
关于431的R,K间的电容和RC电路,查查度姐上的说法,不知该如何去理解,有点懵。
以免违版规,简单拆那天捡的的骑行尾灯,简单明了,为拆而拆,其他不懂,将就看看,没咋说头,就是上点图蹭点m

就这样,谢谢观看

网友:
R是K的反相端,之间增加R-C网络可以增加相位裕度,提高TL431工作的稳定性,可以简单理解为减少过冲。

网友:
431最简单的理解方式:就是R脚检测高于2.5v,则K和A通,R检测到低于2.5V,K和A断开

网友:
好奇激光是怎么变成横线的

网友:
R-C网络的参数依据是其对能量变换电路的稳定性、稳压/稳流环路动态性能、输出纹波等的影响,由于能量变换电路的频率、结构等等不同,一般要根据经验和试验确定。要求高的电路就对它调整得精细一些,要求低的就干脆不用。

网友:
不错的科普,原来十字线红光泵只有限流电阻和两个引脚,好的蓝紫验钞光泵有恒流源驱动,绿光泵结构最复杂,里面有怕摔的胶合晶体,内分离晶体绿光泵很贵,先输出1064纳米不可见光,再通过倍频晶体转换成532纳米可见绿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