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AP1203UV(12V/4A)剪线电源复活记

楼主(2021-01-25):
『X折腾』12V4A剪线电源复活记
上一次购买ac9路由器的时候顺带让店主送的,同购买的还有一个19V的笔记本电源,备用嘛。

看着成色还行,因最近迷上玩数字功放了,没有一个稍微大点功率的电源不行啊。

品字输入口,输出口线被剪了。

四个脚垫,有两个才有螺丝固定。。开盖即可看见电路板

正面看到部分元件,貌似有点。。山寨??

输入口已经有锈迹了

有个光耦,貌似还过得去

输出两个并联电容

找个输出线,接好

串个灯泡保险,led亮了

电压还行

装壳先放着了,反正现在电源也够用了。

网友:
元件腿上的锈不除一下吗?强迫症表示受不了

网友:
不算特别山寨,EMI那块还没省掉

网友:
应该清理清理。。。。。。

网友:
有螺丝固定的外壳好拆。

网友:
锈蚀了,打磨一下吧

网友:
丝印了元件参数,修起来不是方便一二点。

网友:
交直流之间没有认真物理隔离,受潮小心电击!

网友:
确实山寨的

网友:
凡是这种插口,没几个好的......

网友:
nichicon电容?假的吗

网友:
UC3843之类的方案,空载就有1W多,留着也没意义。

网友:
除锈一下就完美了

网友:
4A你这电线细了吧

网友A:
为毛我买ac9没有赠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毛我买ac9没有赠品呢

闲逛刚好遇到上海老哥在卖,除了AC9还买了一个19V的笔记本电源。

网友:
这电源做工看着一般。

网友(2021-02-25):
电源做工一般,锈得太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