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开卡不成功:This package can't support the selected flash to initial card

楼主(2021-01-25):
请问各位大佬这是啥原因呢,选了对应的flash  还是不能开卡,跪求了

网友A:
这个版本开不了你的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版本开不了你的盘

请问要那个版本呢  求指条明路

网友:
B16A颗粒要用Q0816A这个版本才行

网友(2022-08-08):
用Q0816A这个可以过去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