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每次焊接你是不是特别希望自己变身八爪鱼

楼主(2021-01-25):
我总觉得自己手不够用,因为一个手拿电洛铁一个拿焊锡丝,手占住了,要再扶着原件就没有额外的手了。

网友:
经常焊接的买个夹台

网友:
所以就发明了焊接支架

网友:
用胶带粘住元件

网友:
对于DIY爱好者来说,办法有的是,就看你想不想。老虎钳+橡皮筋、可调开口度的大力钳、G字夹都用过,现在的主打利器是小台钳。

网友:
恨不得张嘴叼着电烙铁去怼了,一般我是把焊锡丝放桌上,左手线材或元件,右手电烙铁

网友:
我都是用手机支架夹住板子一只手拿线,一只手焊

网友:
固定家具 自动送锡……

网友:
自己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