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号电池改锂电

楼主(2021-01-25):
数控用的寻边仪,用的是两节8号电池,单节1.5V,尺寸11.5*29,这玩意太贵了,有改锂电的想法,3.7V用在寻边仪上应该没问题,关键是选用哪种锂电合适,这个尺寸真不好找呀,有大神支支招没?

网友A:
8#电池是什么规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8#电池是什么规格?

是8号那天买的电池就叫8#电池。

网友B:
8号电池不是大把镍氢的吗?淘宝买几个呗,又能充电

网友:
非要做一个非标电池来显示出专业性,呵呵。8号电池是不是比7号小,如果是的就买个转接桶用7号电池,或者7号电池加个钕磁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8号电池不是大把镍氢的吗?淘宝买几个呗,又能充电

X宝上没找到可充电的8号电池呀,只有大把的碱性电池

网友:
8号电池又叫2/3AAA电池,直径和7号电池一样,高度大约7号电池的三分之二。

网友B:
引用 楼主:
X宝上没找到可充电的8号电池呀,只有大把的碱性电池

LR1 N型充电    搜索这个就有了

网友:
磷酸铁锂就行要求高有1.5v的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LR1 N型充电    搜索这个就有了

多谢了,原来X宝上真有这个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