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 这个真搞不定了 天津移动的盒子刷不了

楼主(2021-01-25):
天津移动的盒子 用卡刷了很多次都刷不了  请教各位大神怎么能刷呢  之前也刷过华为的盒子

网友A:
卡刷,刷不了,就用hitool 线刷啊。

网友A:
刚看了下,跟我的江苏移动 EC6108V9,
主板完全一样的,这个主板,用TTL线刷,
很简单的。

网友B:
用卡刷了很多次都刷不了,你恢复出厂再卡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刷,刷不了,就用hitool 线刷啊。

好的 谢谢  我只是用卡刷过 还真没试过线刷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下,跟我的江苏移动 EC6108V9,
主板完全一样的,这个主板,用TTL线刷,
很简单的。 ...

好的 谢谢  我只是用卡刷过 还真没试过线刷  感谢 我看看怎么才能用线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卡刷了很多次都刷不了,你恢复出厂再卡刷试试

这个机器还没有复位按钮呢  我看看线刷怎么刷吧

网友C:
主板上面焊接三条线出来接一TTL转USB,使用PUTTY和例子助手,可以添加第三方APP。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板上面焊接三条线出来接一TTL转USB,使用PUTTY和例子助手,可以添加第三方APP。 ...

感谢 手里没有ttl线

网友D:
看来你没有刷过机顶盒,先找到对应的固件,然后短接机顶盒,接着就自动刷入固件了。用的这个PhoenixSuit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没有刷过机顶盒,先找到对应的固件,然后短接机顶盒,接着就自动刷入固件了。用的这个PhoenixSuit ...

海思芯片用全志工具刷?
妥妥滴把楼主带入深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海思芯片用全志工具刷?
妥妥滴把楼主带入深沟啊

汗!没注意看,居然是华为的,我说的作废。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机器还没有复位按钮呢  我看看线刷怎么刷吧

恢复出厂不是按键的啊~~~~

1、用盒子背后的电源开关关掉盒子,然后重新开机;

2、开机时连续按动遥控器上的“待机”按钮(红色)或者方向左右键,直到盒子进入 Recovery 模式;

3、在Recovery菜单中选择第一项“Appy update from external storage”。

网友F:
恢复出厂,卡刷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恢复出厂不是按键的啊~~~~

1、用盒子背后的电源开关关掉盒子,然后重新开机;

你说的这个办法我知道 我也刷过几个 不过这个我怎么试都不出Recovery菜单 所以说不知道怎么恢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恢复出厂,卡刷应该没问题。

现在这个机器怎么也不能进入Recovery模式 背面也没有复位按钮 所以搞不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恢复出厂,卡刷应该没问题。

恢复了出厂设置了  不过还是不能卡刷

网友G:
华为这个出来挺久的了,网上有卡刷包,多找找。N年前刷过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华为这个出来挺久的了,网上有卡刷包,多找找。N年前刷过一个。

已经弄好了   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弄好了   感谢

结果是怎么弄好了,
说出来,给其他坛友借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