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星月神增程电动车发电机上的,很像割草机化油器吧,哪位大神来科普下

楼主(2021-01-25):
这是星月神增程电动车发电机上的,我觉得这种化油器里面好像没有浮子室,究竟它内部的结构和原理是什么,它还有个油泡油泵,它的作用又是什么?哪位大神给科普下。看图,化油器上面还有个步进电机,它受发电机控制,另外,空滤里面还有自动控制的阻风门

楼主:
那个比较尖头带螺纹的是进油管上面那个孔里的,它是调节混合比的吗?如果不是,那这种化油器怎么调混合比呢?调怠速可以调步进电机下面那的螺丝(调节步进电机控制的摆动范围)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冬季不好打不着火,打开机油检查口竟然往外冒油,估计是多次打不着火,喷进了过多的燃油,又通过缝隙进到曲轴箱(活塞环磨损了?),网上有人说这是那个油泡油泵坏了,所以我买了上面那个油泡

楼主:
都没人懂这个吗?我估计这油泡油泵就是往油箱泵油的(不是往化油器泵的),之前机油口冒油估计是以前换的安装反了,有空我就开搞了,这回应该不会再冒油了,也应该好启动了(之前总不启动,火花塞都是湿的,这带步进电机膜片化油器没看到通常那种的混合比螺钉,我想那个机油管上面的螺丝应该就是,而怠速可以调节步进电机那的限位螺丝吧),总之这回也许不会再像上回那样了,希望它变得好启动

楼主:
上些详图分享下

楼主:
这膜片化油器好像没有浮子室,估计这样设计是为了用在便携式设备上不怕颠倒放置吧?但这种奇葩的设计使它变得结构特殊而小众,虽然不少园林、建筑、采矿等便携机械都用类似的,大多还是进口的,国内现在有些也能仿了,国内的便宜不少,而我这种的还是很贵,有的都200多元呢,而它可比普通化油器小很多呀

楼主:
上面那个广告是淘宝上搜的,本想用普通带浮子室的化油器替代来着,看来不行,我这尺寸小呀,它在增程器上安装时进出都没管子,与两边的发动机和空滤仅靠垫片隔开,非常紧凑,不占空间,空滤也是一个薄片(2、3厘米厚),为啥国内现在用它的很少了(2013才上市的,还在央视上做广告了,没几年就停产了),估计还是没多少人会伺候它,这舶来品国内能吃透的人或厂家不多,连淘宝上配件都不多,国内只会做简单的纯电动,混动或增程的很少,就是这个原因吧?尤其它的发电机控制器也卖得很贵,里面跟电脑一样的都是排插数据线,能让它实现自动控制油门、风门和一键启动,显示发动机工作时间、电量等

楼主:
这板块人真少,能踏实做事的不多呀

楼主:
我觉得它机油口冒油跟原来换的油泵安反了有关,导致淹缸,这回又新买了油泡油泵,既然没人懂它,我打算摸着石头过河,按我自己认为的把它掉过来装,即让它向油箱泵油,因为你看发动机进油管是走燃滤后面的,而这个接的却是单独的管,没经过燃滤就到油箱的,所以它的油液走向应该不是到化油器而是相反的,看看这新买的油泡油泵,旧的我拆下用水试了,短管是出口,长管应该就是进油口

楼主:
新买的油泡油泵与这个上回的是相反的,看来上回买的有问题,跟人家说的都相反,正常应该是长出短进

楼主:
上面的人家给的方向应该错了,正确接法应该如这图吧?

网友(2021-10-08):
引用 楼主:
这板块人真少,能踏实做事的不多呀

真正修车的应该没时间发帖子。

网友:
这就和割草机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