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POW BTV800耳机接线,维修

楼主(2021-01-25):
从王哥那里买的耳机到货了,先接电源试听了一下,很不错。

楼主:
收到到货后,照常规要用酒精擦干净,但是怎么回事,掉色了,不管了继续再擦,红色的擦干净了变成了黑色,大变魔术啊。

楼主:
开壳的过程,先把控制部分打开。

楼主:
需要换的电池是这种,一边一个,网上有带保护版的和不带保护版的,也不知道选哪一种,算了,两种都买吧。

楼主:
问题来了,用纸巾包住,小锤子轻敲,但是也打不开啊,评论里有人说一不小心就敲坏了,不开壳也不可能换电池啊,坛里的高人多,请帮出个主意,在此拜谢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

楼主:
哈哈,其实我也有搞坏这个积累经验的准备,我准备用风枪加热后再敲。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哈,其实我也有搞坏这个积累经验的准备,我准备用风枪加热后再敲。

千万不要用风枪,热风会把内扬声器吹变形。

网友B:
吹风机稍微吹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万不要用风枪,热风会把内扬声器吹变形。

你好坛友,风枪用最低温度,也就是100度,慢慢的转着加热,加热一会就敲用纸巾包着敲击几下,可以开壳,里面是胶水粘着的,至于杨声器会不会吹变形,只有以后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吹风机稍微吹热呢

你好坛友,吹风机可能温度不够,我试过不行(也有可能我的吹风机温度不够),用风枪100度可以开,但是不知道对杨声器有没有损坏,只有以后换电池了才知道。

网友B:
有装备就是好,没有热风枪,我是用手捂住吹风机的进风口增加温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装备就是好,没有热风枪,我是用手捂住吹风机的进风口增加温度的

你好朋友,一不小心,看成了吹风机的出风口,心想这哥们是戴着厚手套的吗,哈哈,这样是不是对吹风的寿命有很大影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