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显卡欺骗器、虚拟显示器

楼主(2021-01-25):
这个东西的主要作用是让电脑认为你的显卡上插有一个显示器,  应用的地方比如1、挖矿的矿机  2、远程控制电脑可以把屏幕分辨率设置较高
而我的用的地方不同  我是要玩微软MR头盔,让WIN10系统的虚拟现实认为你显卡上除了头显,还插有显示器。
我这个是DP接口的,HDMI的估计也差不多,元件很少,一个24c02s存储器,一个电容,6个电阻

网友A:
哎,想不到电脑CPU运行速度这么快居然被欺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想不到电脑CPU运行速度这么快居然被欺骗了

“请拔掉独显以提升性能”

网友:
主要的是能够在DDC/I2C总线上返回一个显示器的模拟信息,所以一个I2C接口的rom足够了

网友:
还有这玩意的

网友:
如果有合适的编码器芯片组,比如凌阳SPCA6350M加感光片转接驱动等,应该可以改成硬件编码视频采集模块。

网友:
还有这东西,涨知识了。

网友:
谢谢分享,估计备份一下里面的镜像就能仿制了

网友(2023-06-05):
没看过显示器诱骗器,现在真的什么骗子都有,呵呵

网友B:
这玩意主要用在挖矿上的,一般人都用不到。

网友:
让电脑认为接有两个显示器吗

网友:
头一次见到这玩意儿

网友:
矿潮时代的产物

网友:
还有这东西

网友:
有需求就会有产品,很多平时用不到的产品,虽然很小众,淘宝上也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主要用在挖矿上的,一般人都用不到。

非也   VR用得上,电脑接头戴显示器,STEAM VR除了你的头显外,还要求接上显示器。如果我不开显示器,就可以插上这个

网友:
还是高科技

网友(2023-10-08):
DP里面没有I2C吧,是由AUX线辅助,怎么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