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LED灯泡亮度低频闪故障

楼主(2021-01-25):
家里一LED灯泡坏了,故障现象是亮度低而且频闪,以为是镇流滤波的问题,随拆开后检查滤波电容,镇流桥等等均无发现问题,然后用自制的灯珠测试仪检测灯珠,灯珠个个发亮均无问题,问题有聚焦到恒流驱动板上,仔细查看还是没有发现问题,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旧的好的恒流板接上灯珠试试,结果发现故障依旧,随又检查灯珠,发现这个灯珠板居然是单路18个串联的(还以为是双路并联的),然后用灯珠测试仪一个一个的测,发现有个灯珠比别的灯珠亮度低一些,万用表测灯珠两边压降居然是194伏,换正常灯珠测压降5.6伏,看来这个灯珠PN结内阻增大了,因手头无此灯珠考虑又是单路串联,后将此灯珠铲掉两段用焊锡短接,接上电源,正常点亮,此文完!!!谢谢阅读。

网友:
不错,动手能力强

网友:
经验值得点赞,谢谢分享。

网友:
这么干之后下次再烧就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