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西数2T台式硬盘,清理磁头触点后,依旧无法写入,

楼主(2021-01-25):
西数2T台式硬盘,清理磁头触点后,虽然写入不在掉盘,也能格式化,但是依旧无法写入,

下面是触点清理前后的对比,

网友A:
写入不在掉盘,也能格式化,但是依旧无法写入?到底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入不在掉盘,也能格式化,但是依旧无法写入?到底咋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31353&extra=

网友:
我觉得是磁头加载力有问题了:只能换头试试

网友:
哈,里面坏了。长期供电不足吧。我都是买来硬盘就拆开做防锈的。

网友:
格式化本身就是一种写入过程,如果能格但是不能写入其他内容,你还是别处找找原因吧。

网友:
换电路板移bios 再试 看问题是否一样

网友(2021-04-07):
触点没动它会氧化成这样?环境问题?

网友:
那年我有个1TB西数蓝盘。板上的触点我是知道会生锈的。都处理过了。插SATA转USB转接器一次,就变成只读模式了。装回去也不行。后来,我再也不买西数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