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遥遥长路]自制山寨PSP掌机,思路篇 ,希望有大神的支持2020/1/25

楼主(2021-01-25):
     当年小学的时候,我对可以自由安装软件的设备非常着迷,当时梦想着能拥有一台可以装软件的按键手机,后来曾拥有过一个支持MRP平台的手机,可以下载小软件,对当时的我来说,小小的按键手机里藏着迷幻的世界。我因此而感到充实,且快乐。还记得当年,斯凯MRP软件里,很多看小说的软件也好,游戏也好,都是要吸费的,当时的流量可也是5元30M的呢,当时家里刚给我充进去一百块话费,没多久就被我给造完了。当然后来下载破解软件,这些都不是事了,现在的我想来,仍然能感觉到当时的那种兴奋。    后来,手机被我搞坏了(为了拆开看看里面的CPU多大,以前对大颗的CPU非常着迷,芯片越大我就越兴奋)。当时我在淘宝上淘宝上看上了一家店在便宜处理的山寨PSP掌机,英利普YDPG86,五六十元包邮的价格,就说服家里,说是想要个MP4,顺利的下单了。当时小的时候吧,总是对一些大人觉得没用的东西着迷,渴望,想想也是,孩子不都是这样吗,现在我作大人,我也觉得孩子闹着买的东西重复,没用,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很重要,大人们理解不了孩子的那种想法,我觉得尽量先让孩子表现好,然后满足,有一个美好快乐的回忆吧。(不得不说我爸妈真的待我真的很好)
    这个山P支持能看MP4,能拍照(真实像素500万),能录640P的视频,能听歌,还有收音机。各种模拟器游戏,有NES FC GBC GBA 还有凌阳(主控芯片厂商)的BIN游戏,我也是第一次玩上课了GBA游戏,感觉又到了新的世界,当时印象深刻的口袋妖怪火红,真是是梦的开始,游戏中探索新的世界,去往新的城镇,还有游戏里梦幻的MIDI音乐,在那里有着美好的世界,让我在当时在白天遭遇校园欺凌,小学老师无休无止的PUA后,能有个让我感到希望的东西。
    当然了,电子是我从小到大,日思夜想,无时不刻不在感兴趣的东西,是陪伴我一生的爱好。小时候,从事电子开发工作,就是梦想,即将踏入大学校园的我打算圆满儿时的梦想,制作一台自制的山寨PSP。

下文分批发。。。。。待续。。。。

楼主:
         我现在是这么打算的,我想用现在的SUP游戏机的外壳和它的屏幕,寻找一个山寨PSP芯片方案,能找到配套的固件,自行设计电路,绘制PCB,把做好的板装进这个SUP游戏机里。

楼主:
这就是目前很普遍的SUP游戏机,接下来我要设计一个新的PCB替换原来的,这将是一个大工程,不过善始善终,要做就做到底。
1.采用什么样的方案
2.方案的电路图
3.搞到固件,或者学习制作固件
目前我仅仅只有写基础的电子知识,会PCB绘制,我打算边制作边学习,碰到什么问题就学什么,希望前辈的指点方向

网友:
理论上没问题,找一个开源的方案画一个板子就行,但是实际操作起来就……可能直接买一个RG300成本更低一点。另外这个屏幕得换了,效果不行

网友A:
sup掌机自带的是2.8寸 24pin的屏,不知是什么驱动, 接口还要去逆向一下, 比较麻烦, 建议换成2.8寸的9341驱动的LCD, 我买过 某宝上最低16元包邮。
主板可以用树莓派3A+,   性能和尺寸都合适, 应该能装进sup外壳里,咸鱼上有人卖168包邮, 锂电充电升压板和功放板某宝都有现成的,几块钱包邮的即可。
唯一需要自己做的是按键板, 能完美替换原来按键位置即可。
之所以我能说的这么细, 因为之前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  因为不会画板子,做不出按键板,  所以搁置了 。

网友:
我这里有个7寸的XP电脑要不要。。。

网友:
有几个开源掌机好像挺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p掌机自带的是2.8寸 24pin的屏,不知是什么驱动, 接口还要去逆向一下, 比较麻烦, 建议换成2.8寸的9341 ...

很成熟的想法,谢谢您

网友:
树莓派也可以

网友:
这个用全志的v3s做最合适

网友:
对当时的我来说,小小的按键手机里藏着迷幻的世界    小时候一个俄罗斯方块机要了我50块钱。。。还是县城里面一个老式那种国有商场样式的店里买的。
拿来发现没有音量键,我直接剪掉了喇叭线,防止家里人听到
玩的时候都是偷着角落里区玩,放假可以玩一天的。尤其是下雨天,别有一番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