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捡到一个渣泰克120G固态,不认盘,咋整?

楼主(2021-01-25):
慧荣2258XT主控,芯片应该是镁光的,29f01t2a开头,后面看不太清楚,外壳写着120G
不管是sata连接还是usb连接,都不认盘,板上先亮三颗红灯,几秒后转为亮两颗。如果短接JP1,则只亮一个红灯,但用2258xt的工具看不到硬盘。
这东西该咋整?量产工具不合适?或者是操作有误?再不就是这破东西死翘翘了?

网友:
短接ROM孔还不认,那可能板子有问题。

网友A:
我的水平告诉我,就是主控虚焊或者存储芯片虚焊
因为其他问题我也解决不了

然后有风枪就吹吹看呗,万一好了呢

网友:
拆了做优盘了

楼主:
用USB线连接,短JP1后只有一个红灯长亮,磁盘管理器里能看到新增加了一个盘,但容易明显不对,又无法格式化。
现在能看到了,开卡失败

楼主:
还是失败,擦

网友:
短接单独的2个孔上机/2258XT AUTO自动识别颗粒型号/容量设置120G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水平告诉我,就是主控虚焊或者存储芯片虚焊
因为其他问题我也解决不了

我无意中看到你的吹一吹的办法 想起家里有一个liton建兴的ssd 不读盘很多年了 正好家里有风枪 一直吹 吹到发烫,再上机,居然读盘了
看来吹一吹办法真管用 多谢!

网友:
你们手气真好,到处捡

楼主:
试了六七个版本的2258开卡工具都失败

是不是一定要这个:SM2258XT_4BGA152_TSP0822?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六七个版本的2258开卡工具都失败

是不是一定要这个:SM2258XT_4BGA152_TSP0822?

这个是厂家板号吧???

网友B:
29F01T2ANCTH2是吧B16A颗粒得用Q0816A这个版本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29F01T2ANCTH2是吧B16A颗粒得用Q0816A这个版本才行

29F01T2A开头,后面几位数完全看不清楚了,也不知道是不是捡镁光的次品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B:
29F01T2ANCTH2是吧B16A颗粒得用Q0816A这个版本才行

谢谢大佬指路,0816A开卡一次搞定了

楼主:
掉速很明显,写入量超过容量40%之后,写入速度波动变大。USB2接口,写入105G左右的文件。

单个文件比较大,一般在50M左右,大的有7G。如果是零碎小文件,波动估计更大。
换成USB3接口再试,速度波动更大

开卡时选用默认参数,啥都没动。
是芯片体质太差?还是开卡时的参数不对?请大佬指点。

网友:
为什么我的贴就没有这么多热心的朋友回答帮助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