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教 半桥驱动电路 有直接输出接有刷电机的吗?

楼主(2021-01-25):
在琢磨某三无电路板   貌似提供两路有刷电机连接,应该有功率输出管 不清楚电路形式
貌似不支持正反转,标识的电机接口+端  万用表测得其和电源正极通

手头只有比较大的拆机电机   能不能从原电机接口加一级MOS功率管解决?
中间串个二极管还是限流电阻比较好?

网友:
图都不上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