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年底真闲的不行,搞了一个蓝牙音响

楼主(2021-01-25):
十几米拼了个有源小音响,又花了十块成本,网购了一个语音蓝牙(7元),和一个18650保护板(3元),和双机小开关(2元五个)。最后拼装成了蓝牙小音响。我真闲的没事做。

网友A:
然后20可以买个了

网友B:
旁边是什么仪器?示波器吗,怎么按钮不太一样呢

网友C:
原来是晒示波器的

网友D:
然后做好了听了一次就放着吃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20可以买个了

没事做,闲的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是晒示波器的

那就晒一下我的工作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旁边是什么仪器?示波器吗,怎么按钮不太一样呢

是LG示波器,20MHZ的最高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20可以买个了

手里有两节三星18650,用了一节,再买电池就不划算了,还不如直接买新的蓝牙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有两节三星18650,用了一节,再买电池就不划算了,还不如直接买新的蓝牙版本 ...

其实我也是,蓝牙耳机拆了做蓝牙音箱,然后……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然后做好了听了一次就放着吃灰了

哈哈哈 diy大部分是吃灰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就晒一下我的工作台

不错,应有尽有,干净利落,比我们的干净多了,还不零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错,应有尽有,干净利落,比我们的干净多了,还不零乱。

业余瞎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业余瞎玩

挺好的,这么整齐干净的工作台,实属少见。

网友F:
你的功放喇叭不行。等于白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功放喇叭不行。等于白扯。

喇叭2w的功率,还要什么效果

网友:
修理佬要常折腾,防止忘记。

网友:
什么蓝牙语音模块,里面一点看不见,3个模块都是什么能发出来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