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国产机全面普及50W+快充,快充对电池到底有没有损害?

楼主(2021-01-25):
2021-01-25 15:27

前段时间三星S21发布,充电功率为25W,而我们知道iPhone12的充电功率为20W。
而对应的国产手机的充电功率,都是普及到50W+了,甚至还在不断的提升,余承东表示200W都掌握了,所以网友们有了一句笑谈,那就是“品牌越大,充电越慢”。
有人表示,快充是以牺牲电池寿命为前提的充电技术,而苹果、三星是为了电池的寿命考虑,所以充电速度慢,追求的是稳当。
那么问题就来了,快充究竟对电池有没有损害?苹果、三星充电这么慢,真的是对电池更好么?
首先我们要理解快充是什么技术,不管是苹果的PD技术,还是高通的Quick Charge、或者华为、OPPO的快充技术等,都是从充电器输出标准到控制IC乃至电源线都有相应的标准,通过“量身定制”让手机电池发挥最大效能。
但不管怎么去制定标准,有一个物理理论是永远不会改变的,那就是快充要么是提高充电电流,要么就是提高充电电压,以达到快速充电的目的。
而不管是电池变大,还是电压变大,都必须会导致发热,而所谓的快充标准,只不过是充电器、电源线、手机之间进行较好的衔接,根据温度进行调控,从而对电池进行保护。
但不怎么保护,相比于慢充,发热量更大是一定的,而发热是电池加速老化的最大元凶之一。
所以不管怎么说,同等条件下快充一定会比慢充更损害电池,只不过现在的电池寿命都不短,而手机厂商们通过制定相应的标准,把发热控制得很好,以减轻对电池的损害。
而现在的手机一般用个两、三年就会换,所以快充实际产生的影响,并不会太大,也就是是慢充还是快充,在两、三年之内,影响不会太大,但如果手机用得年限特别长,那慢充相对而言,更能够延缓对电池的损害。

网友:
快充是以牺牲寿命为代价的

网友:
能被50W快充选用的电池肯定要比慢充选用的电池好。自己换用5V2A的慢慢充,3年内绝对不会怀孕。

网友:
我都是随手放在无线充电板上,10W慢悠悠。

网友:
特斯拉之类的电动汽车也是用的锂电池,但快充功率更大,寿命不照样能用五六年,五六年下来,手机都不知道换几个了

网友:
“快充是以牺牲电池寿命为前提的充电技术,而苹果、三星是为了电池的寿命考虑,所以充电速度慢,追求的是稳当。”
这是同样电池情况下
如果快充用的电池更好呢?

网友:
不给配充电器就算了,咱的5V2A继续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