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三针的电源要怎么改成两针的

楼主(2021-01-25):
直接接19v电脑启动不了 偶尔有时候可以启动  启动到WIN7欢迎就断电了 红黑蓝三根线
检测线电压3.4V 上拉是个10K电阻 下拉接了220电阻然后有个稳压管然后对地了

网友A:
应该是正负地吧,需要改?

网友:
楼主的相机又没有胶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正负地吧,需要改?

有三根线 中间是检测脚

网友B:
你在中间的检测脚对地并一个识别电阻就行了。不同的电阻值对应不同的外接电源功率。具体多大值可以上网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在中间的检测脚对地并一个识别电阻就行了。不同的电阻值对应不同的外接电源功率。具体多大值可以上网查一 ...

准备买个适配器算了

楼主:
电脑是E40 有没有人出适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