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完美版6F22升压9v锂电池制作

楼主(2021-01-25):
之前发过一个版本。这个是终版完美板子。

静态电流:6uA。无负载静态输出电压为电池电压-0.1V。
激活条件:负载>1.3mA后输出8.8V。
输出电压:空载≈9.6V。负载后≈8.8V±0.2V。
输出电流:>200mA。
提醒电压:3.3V。当内置锂电池电压降低到3.3V时,降低输出电压。
默认低压:5.2V。可自行调整低压电压(5.2V-7.3V)。此电压是优利德UT61E的欠压电压。
充电电流:500mA。接口为Micro-USB。
欠压电压:3V。锂电池到达此电压后完全切断后级供电。只有充电恢复。
输出波纹:100mA以内负载波纹<10mV。对设备影响基本可忽略。
对上述波纹介意的可以在设备端增加一颗22uf固态电容,可以使波纹进一步降低至<3mV。

模糊的图片

充电指示洞打的不好看。实际上只需要一个圆孔就行。

下面是输出8.8V,负载10mA时的波纹。

100mA负载下的波纹。

上锂电池,装壳。

实际要吧那一圈给切了才能和常规电池大小相同。

补充内容 (2021-2-26 13:09):
已经上架,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38182941778

网友(2021-02-25):
等老板连接,买几块来玩。

楼主:
已经上架,需要的可以拍了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38182941778

网友(2021-01-25):
做出成品来了,强

网友:
卧槽这个是真完美了,早有你这个的话,我们还折腾个什么劲儿啊

网友:
这个必须推。

网友:
排个队,等待出售

网友:
厉害了,带外壳的

网友A:
我都是俩电池串联,一般表里都很大空间。充电并联,一个开关切换串并联。或者直接用2s充电,因为之前做了很多充电模块。

网友:
快点包邮啊

网友:
排队,首页包邮

网友:
坐等头等舱

网友:
厉害了,带外壳的,排队的

网友:
不错,漂亮!但我更喜欢双电池的。

网友:
你这个做的不错啊,赶快推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俩电池串联,一般表里都很大空间。充电并联,一个开关切换串并联。或者直接用2s充电,因为之前做了很 ...

我也是直接两个串联使用,充电时也用串联来充,如果俩电池内阻不平衡,就算并联充都充满,实际也放不出来,而且串联充完后量一下每节的电压,方便发现问题

网友:
这个不错,快点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