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黑有风险-NFA高频充电器smartcharge-16A/12V汽车电瓶

楼主(2021-01-25):
看到论坛积分商城有坛友出剪线的电瓶充电器,不包好坏。
想着那就打黑试试看,研究一下大电流充电器的结构。
平常玩惯了电驴充电器,一两安的小电流。
个头挺大的,比一般的48V20AH电驴充电器大一圈,其实12V-16A满载也就两百瓦的功率,想多了。

220V输入,剪线,有开关和风扇

12V输出,线很粗,电流选择开关四个档位

底部螺丝孔和脚垫,看样子生产日期十年前了,坛友自己拆机弄丢了两颗螺丝。

开盖,表面上看起来没有明显烧糊,外壳做工还可以。

前级大量滤波电感,EMI应该不错,风扇比较厚实,有点像服务器暴力风扇4cm

电路板由三颗螺丝固定在底壳上,拆掉,预感不好,因为三颗螺丝生锈了

果不其然,预感是对的,底部泡水,大量生锈。。。。。。。。。。。。
打黑有风险,愿赌服输。。。。。。。。。。。。

不仅板子背面,板子正面的元件也有不少引脚生锈。。。。。。。。。。。。。

清理锈迹,万用表量了保险丝和开关管没有短路和击穿,用隔离变压器上电没有爆炸。

保护继电器前方输出正常电压

看来主板没有大问题,去掉隔离变压器,直接上电测试

风扇参数一般,被外形骗了

三个指示灯,不知道定义,慢慢试验

最终判定,绿色是空载,红色是反接,橙色是充电

电流档2A,实测电流1.78A

研究一下调档原理,2A档位,开关切换电阻为33.49K

4A档位,27.93K

8A档位,17.19K

16A档位,1.93K,非线性啊,不成比例

最后讲一下这个充电器原理,7500芯片驱动一对管子调整电压电流,
LM324运放负责蓄电池三段充和极性检测,多段开关切换不同的电阻值给7500芯片电流参比,
也就是说这tm就是一个ATX电源改可调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结束,小翻车

网友A:
我打黑一个原价三四千的德龙全自动咖啡机,10公斤,200包邮
然后,修复了。。。洗刷刷用起来,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打黑一个原价三四千的德龙全自动咖啡机,10公斤,200包邮
然后,修复了。。。洗刷刷用起来,舒服! ...

恭喜恭喜,哈哈,全自动咖啡机可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打黑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打黑是什么意思?

我理解的就是不知好坏瞎买

网友C:
洗刷刷再风吹吹,也搞不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洗刷刷再风吹吹,也搞不定吗?

大致除了一下锈,基本能用,准备装上输入插头和输出线夹子送人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一下打黑是什么意思?

打黑=废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黑=废品

碰运气啊哈哈

网友E:
看板子还不错的,但这充电器真能输出16A?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板子还不错的,但这充电器真能输出16A?

还没测试,大概能的,毕竟是个正经牌子

网友F:
就是一个ATX电源改可调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用事实告诉大家可以用开关电源造一个铅酸电瓶充电器,还能调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一个ATX电源改可调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用事实告诉大家可以用开关电源造一个铅酸电瓶充电器,还能调 ...

确实可以这样做,而且并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