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我富得流油?居然连耳机线都欲盖弥彰了。。。【后续:以油攻油】

楼主(2021-01-25):
拜亚动力的一款入门,虽然低端,但也值几百。音质尚可,做工不咋滴,才2年左右,线破口了。

破也正常。尤其床上听,睡着后难免受力拉扯。所以后期我改成蓝牙接收,别在内衣领上,线也卷短在下巴附近,翻身啥的基本不会受外力。可见做工确实不行。

最奇怪的是,里边居然有淡黄色的油性液体?(目测是油,没去摸)。百度之,密密麻麻N页,各种牌子耳塞听友都有类似现象,入耳式尤多。两种可能:

一是所谓油浸线。但常见于高级线。而且另外一处破口在线控附近,是干的。还有一种说法,在单元焊点附近这一段会敷油,防止氧化。
二是进水了。我琢磨,被窝温度高,拿出后遇冷,确实会产生冷凝水。但这么细小且有弹性的胶皮内,应该不止于凝结这么多水。

舍不得扔。那么如何修补?淘宝上有一种formeasy修补颗粒,加热融合后类似橡皮泥,但成品太难看啦:

热缩管套不进。据说剪开,边加热边捏合能粘上?貌似也不行。

剪开重焊再套热缩管恐怕也不行,线是漆包的,而且极细,我以前焊过,用不长久的。

电工胶布也不得劲。不容易缠。太硬,此处摩擦鬓毛或者耳廓也容易听诊器。

我目前想到的是:
1.用创口贴两端的胶布,比较亲肤,也软一些。
2.有一种用紫外线照射凝固的胶水,不知道有无用过的码友?

以上。求科普以及建议,谢谢大家先!

【后续】

大家建议换线。我也知是最终解决方法。我这个结构属于单动圈,应该可以用热风枪吹软结合部的胶水,拔出来即可见到焊点。两个顾虑:一是没经验把控不好火候,怕过热把振膜烤变形;二是洁癖晚期,这耳塞作为“床上用品”,实在不想折腾(据说可以扔洗衣机?求验证)

只好先用创口贴对付了。邦迪防水型,中间消毒棉这段剪掉,只用两头。很多人建议的电工胶带、热缩管都太硬,不适合耳机线创口贴是我能找到最柔软的胶带。厚度薄、粘性、亲肤性也不错。

粘之前一看,前一天才擦干净,破口又有“油”渗出,鼓胀也多了N处。下图是别人拍的面条线,我也类似于这样。其实搜索一下,几乎包括所有名牌产品的耳机线均有此类现象

我现在倾向于楼下“天使的魔翼”一开始的说法,即“橡胶老化”。但为何是在内部,而不是外部老化?还是疑惑。后来他又改说出厂灌注了“软化层”(似于油浸线)。这同样令人不解,因为另外一侧,即左声道的线皮有且有俩处破口,却没有任何渗出物或者鼓胀。

百度上有人说,用护肤霜涂。我一开始觉得扯,后来一看提出并实践的竟然是一位皮肤科医生,他认为用油性物质去润化橡胶,是起保护作用的(汽车的表板蜡、密封条保护剂其实也是油性物质)。他的灵感是:很多皮肤病其实和名称是相反的。比如,湿疹在很多情况下,不是湿,而是太干;再比如脂溢性皮炎,其实也是皮肤缺失水分,毛囊发炎后才出油。两者都可以用护肤霜来遏制。我觉得有道理:干湿疹我曾无师自通地抹过润肤霜,很灵光。

如法炮制,护手霜涂抹。果然,静置一会儿确实被耳机线吸收。再涂一次,稍后擦干,最后用创口贴胶带缠在鼓胀处,预防破裂。

继续观察一段时间吧,到时候再来汇报。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请不吝赐教,尤其是为何会出油,求权威解释。

网友:
我一般开盖,重新接线或换线。

网友:
缝衣服的线均匀缠满,再涂满万能胶水,试试吧,找根喜欢的颜色。

网友:
换线,这种线补好了其他受力点迟早也得裂,一劳永逸

网友:
都改成蓝牙了就不用纠结
随便找根线换上好了

网友A:
其实拿热熔枪喷点胶上去是最简单的,过后不想要也可以很简单掉重新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拿热熔枪喷点胶上去是最简单的,过后不想要也可以很简单掉重新搞。

不好定型,固化后也太硬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定型,固化后也太硬啊

服了,这种耳机线出来不是油而是老化层。
换线吧,换成单晶铜线,才30多块,音质提升一大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服了,这种耳机线出来不是油而是老化层。
换线吧,换成单晶铜线,才30多块,音质提升一大截 ...

愿闻其详。橡胶发粘发脆见得多,怎么会变液态?而且挺清亮的,成滴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服了,这种耳机线出来不是油而是老化层。
换线吧,换成单晶铜线,才30多块,音质提升一大截 ...

另外,对于线材,煲机之类,我认为玄学居多。老外不是有终结实验吗:用衣架拆出来的铁丝让烧线党盲听,结果大掉眼镜。。。仪器测,也许有差别,但毕竟短短数米,可以忽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对于线材,煲机之类,我认为玄学居多。老外不是有终结实验吗:用衣架拆出来的铁丝让烧线党盲听,结 ...

这样来说吧,像“流油”----实际是外皮与内芯之间有薄薄一层“软胶状”保护层,是为了防止磨损、拉扯等情况损伤内芯线。

耳机这东西,我没什么研究,但基本原理还是明白,线阻小、阻值稳定--------线材肯定不错,这与网线、信号线同理。

另外,我为什么推荐单晶铜线呢,原因是比较粗不容易断,多股编织可当跳绳使用;其次,线材较软、性能不错,完全可以当耳机线使用。单晶铜线比成品耳机线只贵七八元。

如果你经常关注数码之家几个电子产品大卖家,说不定一段时间后,手头上屯集了好些这些线,而且质量好、价格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来说吧,像“流油”----实际是外皮与内芯之间有薄薄一层“软胶状”保护层,是为了防止磨损、拉扯等情 ...

谢谢,学习了。其余部分求同存异吧,网线、信号线主要是工作频率远远高于音频线,易衰减易辐射易受干扰。音频线的最终输出,比如到耳机/扬声器,电信号频率就是音频频率(即20-20Khz,实际上5K以上的成分极少);而网线比如说100Mbps就是频率100M,比音频高多了。所以对铜的材质、绕法有要求。当然,我还是那句话,和距离密切相关。短短数米,超五类也能当六类用,能跑1000M的——这是数字信号的优势,高频的模拟信号则难对付多了。1-2米的杂牌VGA线并无不妥,10米则不同了,再长一些,啥铜都歇菜,必须加放大器来中继。而音频则无所谓,延长个10米,毫无差别的。

楼主:
暂时用创口贴了。楼贴有更新。但心中还是疑惑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