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开卡最后一步失败:Not ISP Mode 7B

楼主(2021-01-25):
手头有几个拆机的intel  b0bk特地买了2258xt tsop

确定焊接没问题后,开卡报ADJ错误
忽略adj后,最后一步reset ssd又报错

求救大佬们

网友A:
这ID怪怪的,CE跳线没配置好?

网友B:
一般到最后一步出错的,拔插一下就好

网友C:
颗粒频率选100MHZ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ID怪怪的,CE跳线没配置好?

有可能,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颗粒频率选100MHZ了没

选了还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到最后一步出错的,拔插一下就好

还是不行

网友D(2023-06-04):
我知道什么原因,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其实就是你短接后,没有把短接线拿掉。短接识别后要把短接工具拿掉的,否则写卡就会出现not iso mode(7b)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什么原因,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其实就是你短接后,没有把短接线拿掉。短接识别后要把短接工具拿掉的 ...

很多情况下拿掉也没用,,而且这个楼主也不是那么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