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也尝试一个锂电转1.5V方案,改石英钟为锂电供电

楼主(2021-01-26):
做这个事情的主要原因是实在被AA电池漏液搞烦了,不论是碱性还是碳性,漏液都无法避免,
尤其是碱性电池,每次都把设备的电路板、电池弹片腐蚀的一塌糊涂,让人不胜其烦!
另外,手头一堆锂离子、18650电池放着也是放着,利用一下也好

参考了不少资料和大家的经验,发现此类方案基本分为三类:ldo线性降压、buck降压电路以及电荷泵,
1、个人认为LDO不太适合电池供电设备,原因无他,就是低的吓人的效率,60%以上的电能都白白浪费了,
导致设备续航甚至不如碱性电池;
2、电荷泵,我一直觉得应该是个好方案,效率应该不错,但一直没找到合适的芯片,TI 的TPS系列里有一款,
但静态电流30uA,感觉稍微大了些,不过效率达到95%以上。有更理想的方案,还望各位推荐,谢谢
3、buck电路,本来我是不太看好这个类型,主要是觉得效率尚可,但普遍静态太高,结果在找电荷泵的时候,
无意发现了TPS62201这个方案,15uA静态,理论效率在85-90%左右,这个系列的芯片说明可以看以下链接:

TPS 6220x 系列说明

花了几个钟头时间,自己搭了个电路,非常简单,仅需三个外围元件:输入、输出滤波电容10uf(要尽量低ESR,所以建议用贴片),输出电感10uh

经过几天实测,石英钟走时无异常,精度和之前一样(便宜货,一天慢5-6秒)。测量在正常负载0.51ma条件下,效率在85%左右,基本与
数据表一致,按照锂电池3.7V、AA电池1.2V放电平台估算,1500mah锂电大约相当于3800mah的AA电池,考虑石英钟电流占空比大约0.2-0.3左右,
理论上估计能用个2-3年吧,实际效果还要慢慢观察。

学习制作锂电池3.7V转1.5V给无线鼠标供电(只要6个元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5691
简单改造,提高锂电池保护板的过放保护电压(2楼新增2V4稳压管测试)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87979

网友A:
对于石英钟机芯来说,锂电池的自放电也有很大的吧

楼主:
补充一下,实测静态电流大约是18.5ua,还算达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石英钟机芯来说,锂电池的自放电也有很大的吧

锂电池自放电很小啊

网友:
我是用1号大电池转接到石英表上用的

网友:
这个真不错了,收藏
有机会也弄个试试

网友:
不错,最近对小电流dc-dc很感兴趣,正在研究

网友:
AA电池漏液去除个别体质问题,负载问题也会导致电池漏液。

充电电池如果放电电流等于其本身自放电,那么须要提高其充电电压。

网友B:
楼主说的ldo是1117系列吧,62系列可是非常省电的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ldo是1117系列吧,62系列可是非常省电的呦!

楼主说的是效率,线性稳压器本身就有效率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ldo是1117系列吧,62系列可是非常省电的呦!

3.7v线性降低为1.5V使用,效率(1.5/3.7=40.5%)能高到哪里去,能省电吗?

网友D:
这是为了折腾而折腾,我家的表都是用碱性电池,铁壳不漏液,不走了就换呗

网友:
这用最简单的办法,把电池焊线放外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3.7v线性降低为1.5V使用,效率(1.5/3.7=40.5%)能高到哪里去,能省电吗?

就算你这个算法正确。我用的62系列,一年充一次也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为了折腾而折腾,我家的表都是用碱性电池,铁壳不漏液,不走了就换呗 ...

南孚可是会漏的呦

网友E:
简单用几个 二极管 串联降压 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用几个 二极管 串联降压 怎么样?

电池供电的设备不建议,而且电压变化范围太大,其他要求不高的情况下一般用用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为了折腾而折腾,我家的表都是用碱性电池,铁壳不漏液,不走了就换呗 ...

近十年八年市面上常见的神马南孚、金霸王、双鹿、劲量都是会漏液的,试过了

网友:
不漏液的AA电池,哪里买?

网友:
XC6206不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