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求助 大众波罗07款 漏防冻液

楼主(2021-01-26):
求助 大众波罗07款 漏防冻液
简单描述一下 一周前,水温告警,其实温度还是90 就是冷却液液面低了告警。
添加后还是一两天就告警,发现应该是漏。
去了途虎,师傅简单看了一下。改周末时间再去修。
然后顺便保养,节气门清洗。
师傅没有发现太大的问题,感觉动作稍大,水壶老化,壶嘴裂了换了一个新壶,后来经途虎其他同事提醒说上次还怀疑其他地方有漏,比如暖风水箱连接管路还有水箱本身等等。
然后检查了管路,似乎不漏,然后的判断就是要换水箱,要拆中控 要两三天,云云。
水箱300 工时1500 这似乎不想修。

请教各位大神,我这快15年的车了,是考虑换了,但是还是希望修好漏防冻液的问题。
大神请分享一下维修的心得,有哪些可能性,哪个可能性比较大?

谢谢啦
之前其他问题被维修的把所有可能的换个遍,关键都是额外浪费的几千块

发动机护板 左右各一滩痕迹,师傅说左边机油 右边冷却液

发动机护板 左右各一滩痕迹,师傅说左边机油 右边冷却液

拆掉空滤箱

拆掉空滤箱

清洗了节气门

清洗了节气门

暖水水箱附近有点潮湿

暖水水箱附近有点潮湿

壶嘴有点裂了

壶嘴有点裂了

左前侧看进去有点粉色液体在下面

左前侧看进去有点粉色液体在下面

换了一个新壶

换了一个新壶

老壶嘴裂了

老壶嘴裂了

第一次举升看看底壳

第一次举升看看底壳

底壳2

底壳2

底壳3

底壳3

漏的快见底了

漏的快见底了

左前

左前

右前

右前

左前2

左前2

左前3

左前3

网友A:
一两天漏光一般是接口位置之类吧,15年的车了,管子老化避免不了,接口位置老化更快些

网友B:
防冻液又不是水,漏冷却液的位置会有结晶的,有气味的,如果只是液面下降,先加满开了再说,可能是蒸发了

网友C:
如果实在找不到漏点,水壶盖看看是不是持不住压力了,大众这个水壶盖实际是个弹簧压力阀,像高压锅保持一些压力,提高防冻液沸点还可以减少析气泡,太高了还可以泄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两天漏光一般是接口位置之类吧,15年的车了,管子老化避免不了,接口位置老化更快些 ...

现在是朝这个方向去查的,网上还说到了水泵, 节温器,废气加热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冻液又不是水,漏冷却液的位置会有结晶的,有气味的,如果只是液面下降,先加满开了再说,可能是蒸发了 ...

已经加了两瓶了 所以肯定是有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实在找不到漏点,水壶盖看看是不是持不住压力了,大众这个水壶盖实际是个弹簧压力阀,像高压锅保持一些 ...

已经换了一个新壶了,按说不会

网友:
15年的车看着像05年的发动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防冻液又不是水,漏冷却液的位置会有结晶的,有气味的,如果只是液面下降,先加满开了再说,可能是蒸发了 ...

修车的不专业 一般打压  哪里漏会看到跑气泡的,修车还是找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车的不专业 一般打压  哪里漏会看到跑气泡的,修车还是找专业的。。。 ...

EA111 经典发动机 哈哈 ,灰太多了  看起来年代感十足

是的 保养就是保养,汽修就是汽修,何况汽修还分三六九等,4s还分机械 电子,系统的

准备周末再去找专业的修一修,为选下一辆车争取个一年半载的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换了一个新壶了,按说不会

壶盖啊,换壶基本不给换盖子的,不过它坏是最极端的情况,太不容易坏了这玩意,还是先检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车的不专业 一般打压  哪里漏会看到跑气泡的,修车还是找专业的。。。 ...

都漏了两瓶了,不打压都看得到,除非漏在内部了,漏了有气味,有结晶的

网友E:
1800,这车修好估计只能买1万,还不如现在8000卖掉合算,修个毛线

网友:
防冻液泄露的地方会有痕迹,沿着防冻液管道系统一路好好检查

网友:
淘宝很多有,防冻液补漏的,一瓶才二三十块钱,试试无妨

楼主:
谢谢 大家支招,准备这周末找个相对靠谱的去修修

楼主:
引用 网友E:
1800,这车修好估计只能买1万,还不如现在8000卖掉合算,修个毛线

说的在理,不修不好卖啊

网友F:
进气歧管下面有个小的热交换器,是给废气阀的空气加热的,容易破裂。把进气歧管拆下来,它在歧管的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进气歧管下面有个小的热交换器,是给废气阀的空气加热的,容易破裂。把进气歧管拆下来,它在歧管的后面。 ...

谢谢 我搜了一下也查到了这个,明天一早找个汽修的去检修一下。希望不是大问题,不需要拆暖风水箱中控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