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请各路大神抽空帮忙用stc15f104w写个小程序:读取DS18B20温度控制

楼主(2021-01-26):
由于是刚开始接触STC系列单片机,想要实现目前的功能有所困难,故在此向各位大神请教。
电路图如附件所示,想要实现STC15F104W读取DS18B20测量到的温度数据来实现对三极管的控制操作。

网友:
请各路大神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不懂代码,等高手来帮你。(建议大家以后求助帖都用悬赏)

网友B:
帮顶,电路没有温度设置,怎么控制?建议大家以后求助帖都用悬赏。

网友C:
程序应该和51的一样,我还没有学到18b20这里来,应该网上扣一段改改端口就可以了。关键是学习和18b20的通讯协议。

网友:
不太懂,等大神来

网友:
这个太简单了

网友:
网上找一下18b20的程序,修改一下接口定义,马上就OK了

网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0848,见站内帖子,可以使用arduino编程,自己看看例子很快可以自己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顶,电路没有温度设置,怎么控制?建议大家以后求助帖都用悬赏。

可以把温度固化在程序中。

网友:
不懂代码,等高手来帮你。

网友:
抄一段18B20的程序,在判断某个温度,if(T>=?) P30=1,完事

这伸手党做的

网友:
善意提示:用STC单片机尽量不用P3.0、P3.1做控制输出口。

网友:
为什么要帮你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代码,等高手来帮你。(建议大家以后求助帖都用悬赏)

抱歉,第一次发帖求助不是太懂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电路没有温度设置,怎么控制?建议大家以后求助帖都用悬赏。

温度阈值是可以直接写在程序内部的,只不过这样就是定死的一个数值了。修改需要重新烧录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应该和51的一样,我还没有学到18b20这里来,应该网上扣一段改改端口就可以了。关键是学习和18b20的通讯 ...

对的,发完帖子之后我自己去研究了一下,大致相同,只不过STC15要执行51的DS18B20程序时,时钟速率需要注意

楼主:
嗯,STC15对新手可能不是那么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