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这几天做的几个IS917 U盘

楼主(2021-01-26):
前几天在某鱼买了些拆机板,不但板子跳线和大多数某宝上的都不一样,而且基本都掉件,目前还没有几个不少件的

一共做了四个,三个32g的slc的,一个16g的slcU盘

开芯片精灵竟然掉固件,没办法,重新量产吧

跑了以前,读写大概都在100左右,算不错的成绩了

上壳封存。
最后总结一下,917的开黑片能力没有网上捧得那么厉害,而且917的擦出效果很差,最好用其他测试架清空
然后是这种917板子,问了很多人都没有资料,我就在这里共享下经验

首先是这里,r9代表3.3v,r10代表1.8v

最有意思是这里的r6。此时r6断开就是正常单贴,如果r6短接那么917的主控量产ce的顺序会变成0312,配合正片工具的选通道和bank,适合炸某些ce的颗粒。
还有短接r6也适合双贴
好了,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917:这辈子上了SLC,挂了也值了

网友:
对焦有点。。。     能不能  升级一下

网友A(2021-11-15):
用的什么量产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量产工具?

就是网上那个什么裤子整合版

网友:
话说银灿就是死在917上的,现在公司都快倒闭了吧

网友B(2022-08-20):
挖个坟 请问一下老哥,IS917怎么选通道和Bank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挖个坟 请问一下老哥,IS917怎么选通道和Bank呢?

量产工具里有自定义的选项,黑片和白片工具里位置不一样,慢慢找就对了。虽然能选通道,但会报错,9个7只支持单通道,所以其实只能选bank

网友B:
引用 楼主:
量产工具里有自定义的选项,黑片和白片工具里位置不一样,慢慢找就对了。虽然能选通道,但会报错,9个7只 ...

原来就在颗粒自定——设定里。

可是老哥我有两颗从2258xt上拆下来的闪迪05485 032G 2CE颗粒,我确保这两颗颗粒都是好的,重装回2258XT上也能正常开卡正常跑圈,不过不知为何在IS917上双贴永远只能认3个CE,
单颗flash的CE分布是ce0 ce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就在颗粒自定——设定里。

可是老哥我有两颗从2258xt上拆下来的闪迪05485 032G 2CE颗粒,我确保这两 ...

焊接没问题就是跳线的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焊接没问题就是跳线的问题吧

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调了,按照介绍改了颗粒跳线,又改了电压,最后还跳上了玄学R6,都无济于事。
这种情况还是第二个颗粒倒装得来的

网友(2022-09-30):
引用 网友B:
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调了,按照介绍改了颗粒跳线,又改了电压,最后还跳上了玄学R6,都无济于事。
这种情 ...

丢ce先加焊主控试一下,主控虚焊的概率比颗粒高

网友C(2023-05-10):
引用 网友B:
原来就在颗粒自定——设定里。

可是老哥我有两颗从2258xt上拆下来的闪迪05485 032G 2CE颗粒,我确保这两 ...

2.11.06.37  这个版本的917工具可以发我一份吗?谢谢老铁~61029705@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2.11.06.37  这个版本的917工具可以发我一份吗?谢谢老铁~

已发送,来源老毛子usbdev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