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解威力途无刷手电钻,不一样的扭力弹簧

楼主(2021-01-26):
电钻使用一段时间了,特点是带主轴自锁,单手拧夹头使用起来很方便。扭矩调节前10档扭矩很小,随便就能用手握住,适合拧机箱螺丝;10至15档要用点力才能握住;15档以上才适合在木头上自攻螺丝及需要大扭矩上螺丝。扭矩线性和调节范围比较大,适用范围广。前不久拆开看了看,它的扭矩调节和常见的一个大大的扭力弹簧那种结构不同,当时懒就没发帖,现在补一下。

到手时的开箱贴文: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3267

拆解时有些地方忘了拍照,可以脑补一下。首先拆了装饰盖和和扭力环的固定盖板后开壳(不拆扭力环部分也可以开壳)。

拆了扭距调节部分和双速切换按钮,分解。

下面是扭力环和扭力弹簧特写,扭距弹簧由6个小弹簧组成,和常见的一个大弹簧的扭矩机构不同,这6个小弹簧压住上面的图中黑色内齿金属圆环,圆环盖住的是打滑钢珠。

无感无刷电机,电机没什么特别。驱动板有包胶保护。

驱动板,这个公模电路板是12V,16.8V两用的,估计更换元件就可以适用不同的电压。

变速箱带有主轴锁定,高低速档切换快捷,不会出现换挡不成功脱档,拖档现象。和大牌子无刷电钻的变速箱有点相似。

这个无刷手电钻还是物有所值,内部结构和大牌子无刷钻差不多,转速高扭矩大有主轴锁,扭矩调节均衡,在百元公模产品中性能不错。现在同款不同牌子的产品在X宝一搜一大堆,而且价格更便宜。因为成本原因,电池和充电器用料较省,和其它低价锂电工具差不多。

网友A:
拆过十几个手电钻都是一圈弹簧的啊 没见过一个弹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过十几个手电钻都是一圈弹簧的啊 没见过一个弹簧的

拆的牌子货吧,现在便宜钻多的是单弹簧打滑线性差得要死的货色

网友:
想知道多少钱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拆的牌子货吧,现在便宜钻多的是单弹簧打滑线性差得要死的货色

拆过几个牌子货 大部分是19到29的拼夕夕货

楼主:
当时一电一充139入手,现在同一款式另外的牌子109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过几个牌子货 大部分是19到29的拼夕夕货

我拆过几个不同牌子,几十元内的双速锂电钻都是一个大弹簧。

网友C:
无刷快普及了,19.9也不远了!!

网友D:
楼主购买链接可以分享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购买链接可以分享一下嘛

x宝搜索 无刷电钻 就行,这个是公模产品,同款式贴不同牌子而已。另外一个牌子的一电一充目前109.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刷快普及了,19.9也不远了!!

嗯,面包会有的

网友E:
前几天刚撸的,扭力调节12个弹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刚撸的,扭力调节12个弹簧!

牌子货用的减速箱,可以的。自已改装的话外壳不合适难搞。

网友(2021-03-05):
锂电钻有的是一个大弹簧一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前几天刚撸的,扭力调节12个弹簧!

这款变速箱有哪款电钻可以改装使用吗?好东西啊

网友(2021-04-12):
引用 网友F:
这款变速箱有哪款电钻可以改装使用吗?好东西啊

牧田12v无刷

网友(2021-06-03):
感觉质量还可以。

网友G(2021-07-05):
引用 楼主:
牌子货用的减速箱,可以的。自已改装的话外壳不合适难搞。

这款变速箱正好可以配套东城DCJZ11-10E,研究好久才发现的秘密

楼主(2021-11-19):
引用 网友G:
这款变速箱正好可以配套东城DCJZ11-10E,研究好久才发现的秘密

谢谢分享,有外壳配件的话可以自己改一下玩玩。

网友(2022-04-27):
引用 楼主:
x宝搜索 无刷电钻 就行,这个是公模产品,同款式贴不同牌子而已。另外一个牌子的一电一充目前109. ...

109是哪个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