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起床撒尿... 发现电脑忘关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21-01-26):
如图 前天以旧换新200元买了块12V 45AH铅酸蓄电池 恒压充电法看不明白 请教一下 谢谢!
好冷 ... 关机睡觉 请大大们不吝啬赐教

网友A:
恕我直言,某些厂商的说明书和客服狗屁不通哈哈哈

网友B:
这个问题好像和 电脑 忘关 没啥关系。。。。。。。。

网友:
肯定是在下小片片,嘿嘿!!

网友:
所以楼主是在用电脑给电瓶充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恕我直言,某些厂商的说明书和客服狗屁不通哈哈哈

有本事的谁去当客服啊。工资低谁去啊

网友C:
恒流模式
设定最大电流 0.1C,也就是4.5A,设定最大电压 16V,充电。
充到端电压14.4V后,最大电流减半,再充3-5小时。

网友:
夜游症者不要当真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恒流模式
设定最大电流 0.1C,也就是4.5A,设定最大电压 16V,充电。
充到端电压14.4V后,最大电流减半,再 ...

现在的说明书完全看不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恕我直言,某些厂商的说明书和客服狗屁不通哈哈哈

就是 一点都不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好像和 电脑 忘关 没啥关系。。。。。。。。

突然想起发个贴请教一下

网友D:
这说明书没有说清楚问题。电压高并不是蓄电池失水的主要原因,蓄电池失水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充电的过程中蓄电池严重发热才会导致蓄电池失水。只要在充电的过程中使蓄电池不发热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说明书没有说清楚问题。电压高并不是蓄电池失水的主要原因,蓄电池失水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在充电的过程中蓄 ...

容量满了还充就开始电解水了然后水就蒸发了,然后就发热了,

网友:
不懂就直接接上14V的电源来浮充,包不会过充

网友:
电瓶AH的十分之一电流,14.5v电压充,这是常用的方法。

网友:
铅酸蓄电池浮充电压大多采用13.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