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给父母用的手机推荐个大概的配置或者型号

楼主(2021-01-26):
RT
给父母用的,安卓机,常用软件就几个:微信、好看视频、支付宝、几个银行的APP,没了。目标是用个3年吧(摔烂除外)。5G?当然没任何需求。

预算么当然是越低越好。但是不会真的买那种老人机。大概几百块到一千的样子吧。

山寨或者流氓手机不考虑。菊花牌不考虑。倾向于蓝绿厂和粗粮。

CPU什么合适?天玑800U?骁龙765G?骁龙662?或者其他什么型号?

内存多大够用?6G够吗?还是要上8G?

UFS?貌似是必须的

网友:
红米k30S  如何
3年的话,硬件配置也要足够,否则随着软件升级硬件老化等,还是会卡卡的。

网友:
红米9A符合要求

网友:
   越便宜越好, 什么意思, 对得起你说的几个银行APP吗, 对得起支付宝吗?

网友:
咸鱼上买个二手用用够了

网友:
红米X 5G 6+128的只要1299了,用个3年不是问题吧,820的U还是不错的

网友:
iQOO U1x怎么样?6+64的,800+左右

网友:
除了支付宝吃CPU,别的几个还好.
随便买个千元机就能应付,800的U1X 也足够.

网友:
apple iPhone 7,便宜够用,关键是不容易出问题,学习操作后,以后其他苹果也能使用。

网友:
内存大一点就好,6G起步,老人一般都不会关app

网友:
菊花牌不考虑。倾向于蓝绿厂和粗粮。

我给父母买的手机都是菊花牌的,老人不打手机游戏,畅享 20 Pro (8+128)足够老人用了。(我和老婆都用 Mate 系列)以前用过粗粮牌,都是广告,现在绝对不要粗粮牌。至于蓝绿厂的手机,不感兴趣。

网友:
老款6SP等大屏水果机不香么,A9处理器级别及以上足够用了

网友:
老人家还是用苹果吧,我每次回去老辈都要我给他们“优化”手机,垃圾APP装满了一堆

网友:
红米的千元机,性能够用几年,便宜,感觉系统是最好用的

网友:
不会真的买那种老人机。大概几百块到一千的样子吧,有这预算随便挑机子也有不错的了

网友:
我是从菊花转到粗粮的
菊花除了字体可以调大,图标也可以调大
粗粮只能调大字体,不能调大图标,而且字体调大后版面会比较乱
从这点看,菊花更适合老年人。

网友A:
网店搜一下,依据价格、品牌筛选一下,再根据父母的喜好、眼力等因素手动选一下。内存不要小,电池容量尽量大一点,售后好一点。本人不推荐用苹果,主要是性价比不高。这个价位的苹果拿出来也没有品牌感了,而且内存不会大。微信、银行APP等还是内存大点好。当然,若你父母有品牌倾向则除外。但最好是新机,二手机不推荐。给父母买二手机父母脸上没光。

网友:
按给俺母亲用的安卓,反正每次回家都要删除一堆垃圾软件。换了苹果以后,整个世界清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店搜一下,依据价格、品牌筛选一下,再根据父母的喜好、眼力等因素手动选一下。内存不要小,电池容量尽量 ...

是打算买安卓的,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