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 解决了大疆无人机云台相机乱抖的故障

楼主(2021-01-26):
无人机型号是精灵3标准版,一天试玩落地时轻轻摔了一下,之后云台就乱抖了,app提示云台电机过载,摄像头乱转。经拆解后,测量R轴一电位器两边端口与中间是断路状态,

后来淘了一个,更换后正常。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解决同样问题。

网友A:
原来三轴稳定器是可调电阻位置传感器,我网购过一个类似的400多元,发现航向轴可360度无限旋转,肯定有碳刷部分。穿越机上三轴稳定器配件,大多数是无感无刷方案,启动时有几秒校准程序,需要高凸极率低速无刷电机,不同重量运动相机需要不同阻尼PID参数,有感三轴稳定器是自动PID调节。

网友(2021-10-17):
引用 网友A:
原来三轴稳定器是可调电阻位置传感器,我网购过一个类似的400多元,发现航向轴可360度无限旋转,肯定有碳刷 ...

御系列是2个霍尔反回信号,相机上有3轴角度传感噪,参于机身角度的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