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22岁海尔克琳全自动滚筒洗衣机电路板故障

楼主(2021-01-26):
海尔克琳全自动滚筒,1998年购买,电机是意大利原装,所以,22年了电机碳刷完好,看来品质不同,附图分享

现在,第一次出现问题是进水排水正常,洗涤与甩干电机不转,门可以自锁,开始,怀疑这块电路板

这是外观型号

目测可控硅外观完好

发现两只电阻被怀疑

两只电解电容外观完好,参照主板电容经验,未见异常
所以,分享照片,请各位老师发表进一步检测意见

网友A:
板子你需要拍正面全图和背面全图,局部没法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你需要拍正面全图和背面全图,局部没法帮到你。

谢啦!好消息,淘宝到04年库存国产板一块,替换上一切正常,这样损坏板等有时间慢慢研究修复它,估计日后万一坏了,淘宝库存国产货也没了,找到故障分享给你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啦!好消息,淘宝到04年库存国产板一块,替换上一切正常,这样损坏板等有时间慢慢研究修复它,估计日后 ...

上一贴附图

网友A:
这种串激励电机驱动大同小异,只要CPU不坏别的都好办。常见的问题是双向可控硅反向抑制原件故障包括自身,还有换向继电器触点邵氏。最后就是电机碳刷粉末短路转子换向器,还引起家里漏保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串激励电机驱动大同小异,只要CPU不坏别的都好办。常见的问题是双向可控硅反向抑制原件故障包括自身, ...

谢啦,就按照你的思路着手,我会拍照向你请教,你指导,我按指导一步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串激励电机驱动大同小异,只要CPU不坏别的都好办。常见的问题是双向可控硅反向抑制原件故障包括自身, ...

首先,我好奇的发现有烧蚀的这两只电阻是并联,新换上去的驱动板,这两只也热,不知道一般这样的电阻,起什么作用,发现电阻直接连接金手指

网友B:
如果发热大,,估计是设计bug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发热大,,估计是设计bug

有可能,我发现电阻一端金手指,一端整流滤波,不清楚,降压电阻功耗如此之大?我正考虑,是否可以用其他方式代替?

楼主(2021-03-23):
引用 网友A:
这种串激励电机驱动大同小异,只要CPU不坏别的都好办。常见的问题是双向可控硅反向抑制原件故障包括自身, ...

终于拆开了,请指点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4799&mobile=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串激励电机驱动大同小异,只要CPU不坏别的都好办。常见的问题是双向可控硅反向抑制原件故障包括自身, ...

报个喜
换了一个陶瓷电阻
洗衣机就欢快的运转起来了
新换的驱动板可以保留下来做备用
希望其他人能读到此贴,帮到他们,数码之家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