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咨询一个手机屏蔽信号的问题

楼主(2021-01-26):
咨询一个手机屏蔽信号的问题
==================
网上看到有人说手机放金属容器中,可以屏蔽信号。刚才试了一下,把 荣耀 20 Pro 放在高压锅里,盖上盖子,扣上压阀。拨打电话,发现照样能接通,高压锅里传出来清晰的铃声……。接下来把手机放在铁锅里,扣上铁的盖子,拨打电话,发现还是能接通。这乍回事,不是说金属能屏蔽信号吗?(用移动、电信都试过了)

网友:
外壳要可靠接地。

网友A:
你手机比较流弊,我记得丢进茶叶铁桶里面就打不通了,或者在铁板上面找个铁腕盖住就打不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手机比较流弊,我记得丢进茶叶铁桶里面就打不通了,或者在铁板上面找个铁腕盖住就打不通了
...

荣耀 20 Pro 又不是什么多高档的手机。

网友B:
我也试过类似的,不行的,由于我这里联通电信共享了B3频段,电信的B3优先级开的老高,导致我路由器连不上信号网速都好的联通B3基站,而电信网速辣级得打开网页都卡,别说看直播了。我就想怎么卡掉更差的电信信号,把路由器放锅里海上锅盖都不行,只是网速变差了.十几年前我在工厂看到一卷布,说是防辐射的日本进口货一卷一万多,那时候手机是2G Gsm信号,用布把手机包一会儿拿出的瞬间可以看到手机的确没信号!我就服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试过类似的,不行的,由于我这里联通电信共享了B3频段,电信的B3优先级开的老高,导致我路由器连不上信 ...

我估计是锅的金属不够厚,手机信号穿透过去了。

网友C:
20年前我就做过这样的试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估计是锅的金属不够厚,手机信号穿透过去了。

WiFi2.4g却很容易屏蔽,以前我用手机开热点,手机很烫我就用塑料袋子装手机扔到水杯里降温使用,结果不到2米的距离在水里和拿出水里信号强度就差很多。

网友:
铁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网友D:
全金属应该是能屏蔽掉信号的,特别是放高压锅里,还屏蔽不了,是不是高压锅的伐没盖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年前我就做过这样的试验了

手机 2G 信号穿透力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金属应该是能屏蔽掉信号的,特别是放高压锅里,还屏蔽不了,是不是高压锅的伐没盖好 ...

不但盖子盖好了,限压阀都扣上了。

网友:
给高压锅接地试试?

网友:
接地要接好

网友:
放在微波炉里试试,别插电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