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使用经验

楼主(2021-01-26):
   小白没使用过显微镜,拿到手以为可以轻松驾驶,一顿操作双眼完全没看到东西,在经过几个月陆续操作之后总结出基本的经验,
    一     二手显微镜一般灯都老化,自己要配。
    二     把目镜调整到底部
    三     如果目镜脏可拆下用洗涤剂清洗干净
    四     把调停调焦调到底。
    五     把要观察的物体放在物镜底部与物镜高度约15CM
    六     单眼观察单镜调整固定杆高度直到看到清楚。
    七     再观察另一只目镜清楚为止,如果不清楚调目镜转扭直到左右两边清晰。
     八   当左右目镜清晰后把左右目镜移动到双眼看到更清晰的宽度。
     九   最后调整焦点镜即可。

网友:
上面架个手机,可以拍照,

网友:
感觉还是USB接口的那种CMOS摄像头更好用

网友:
2个眼看合不到一处,可能我拆开了的原因,不会装导致的有什么办法么,一个眼看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