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差点把瞎子治成瘸子

楼主(2021-01-26):
孩子的小闹钟早就摔的不闹了,成为鸡肋。症状表现是小钟跑到闹区,听着小钟内有咔的一声,但是电机不转。今天闲着也是闲着,拆开看看到底是哪里问题,如果是电机坏了就换个电机。一层拆开后,用电池直接驱动电机,电机还转!卡的声音是从机芯里传出来的,再拆机芯的时候,哗的一声大大小小的五六个齿轮掉了一桌子。以前买有拆过钟表的经验,心想坏了,这下瞎子拆成瘸子了,直接扔了吧。上厕所的时候,心想无非是秒针驱动分钟再驱动时针,看看能否拼出来。找到了线圈对着的秒针齿轮后,一步一步地就好找了。最后的结果是闹钟还是不闹,该跑还是继续跑。

耳朵的螺丝还少一个

这是拆开的样子,下边的部分是电机带动一个偏心轮,然后带动摆锤左右敲击。直接用电池连接电机两个触点,反方向不转,换一个方向转得呜呜呜的,看来不是电机的问题。

这是事发现场

终于是对齐了。然后一步一步还原。

网友A:
没有量量电机两端有没有电压、拨动开关有没有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量量电机两端有没有电压、拨动开关有没有坏?

下午又捣鼓了一会儿,推动偏心轮,发现电机有阻滞感,推一下,电机能动将近一圈,电压是0.5,等转起来之后是1伏多一些。索性将拨动开关的两根线直接连在一起,电机转得就比较欢快了,还是您说的对。波动开关不够邮费的,拆开把开关的金属拨片在砂纸上蹭蹭,重新固定,好了。新问题出来了,当初装表针的时候,秒分时针没有问题,就是闹针不在闹的位置上,看来还得扒开重新定位。

网友:
这东西简单,多拆拆,装装就会了。

网友:
这机芯线圈挺大啊,应该挺省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