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找到了一把以前的卡尺,各位来帮忙看一下谁认识这个牌子。

楼主(2021-01-26):
这把卡纸大概得有10年了,今天在车后备箱找到了,也不知道啥牌子,大佬们给掌掌眼?

楼主:
清理了一下,勉强能看了

网友A:
太笨一直没学会这个卡尺的读取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笨一直没学会这个卡尺的读取方式。

不吃这碗饭也无所谓,可以买把数显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笨一直没学会这个卡尺的读取方式。

以卡尺下面的 0 来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卡尺下面的 0 来读数

不对哦,都要用,卡尺可以精确到0.02mm的

网友:
下面刻度的0对着数值就是几MM

网友C:
换数显的吧, 10年前我也是用这个,之后用了数显, 就不想用游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数显的吧, 10年前我也是用这个,之后用了数显, 就不想用游标

我有把表显,这把量一些不需要太精确的,不带表头比较耐摔

网友:
数显方便,没数显的皮实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有把表显,这把量一些不需要太精确的,不带表头比较耐摔

还什么耐摔不耐摔的,  我的数量用了10年了,就换电池,也没少磕碰掉地上, 也没事, 现在尖都没了, 还一样用.
不过我时不时的都清洗一下, 一年2.3次.  酒精擦干净, 然后WD40喷一下擦开完成. 也是1-2分钟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什么耐摔不耐摔的,  我的数量用了10年了,就换电池,也没少磕碰掉地上, 也没事, 现在尖都没了, 还一样用. ...

那是因为你没用过机械带表头的那种卡尺,摔几次就报废了,数显的只要不摔掉电子元器件就没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是因为你没用过机械带表头的那种卡尺,摔几次就报废了,数显的只要不摔掉电子元器件就没事 ...

这把卡尺用了1.2年, 只要上班天天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把卡尺用了1.2年, 只要上班天天用,

我这把10年了,还有一把带表5年,工作的时候自己买的

网友D:
量具一般都不能摔的,师傅会教,就是个钢直尺也不能摔啊。

游标卡尺读数初二物理课本里就有,初中是义务教育,都要上,都要学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具一般都不能摔的,师傅会教,就是个钢直尺也不能摔啊。

游标卡尺读数初二物理课本里就有,初中是义务教 ...

我上学那会反正没教

网友E:
用过便宜数显的,后来有一次不准了也不知道,画出板子来才知道卡尺的锅,现在就用游标卡尺了,为了一个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过便宜数显的,后来有一次不准了也不知道,画出板子来才知道卡尺的锅,现在就用游标卡尺了,为了一个可靠 ...

可以用带机械表头的,这个比较准

网友:
副尺在49mm长度分50个格,是精度0.02的。
这个东西好读,几遍就懂了,文字描述就费劲了。
最早学车工,必用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带机械表头的,这个比较准

带表头的虽然读数方便,但是估计也怕摔,皮实还是游标的,我已经摔了一次了,测内径的夹子尖掉了,疼死我了,三丰的200mm 公制和英制卡尺, 小300块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