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垃圾堆捡来的坏硬盘

楼主(2021-01-26):
坏的连电脑卡死 电路板烫手

网友:
拆零件,或者拆芯片,做u盘好了,哈哈哈

网友A:
这种盘我一般在winpe系统下才敢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盘我一般在winpe系统下才敢试

不认盘的

网友B:
能不能翻过来看主控那面? 有发热的话,应该有短路了,看看哪里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翻过来看主控那面? 有发热的话,应该有短路了,看看哪里热?

我没有合适的小螺丝刀 暂时看不了背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合适的小螺丝刀 暂时看不了背面

铁钉总该有吧?  用铁钉拧开,或者薄的铁片也可以,用角上的尖拧下来

网友:
扔掉换新的

网友:
镁光的原装片子,如果没坏的话拆来做U盘不错

网友(2022-05-21):
试试量产啊  能用最好了 不要放重要文件

网友:
赶紧尝试恢复一下数据,说不定有BTC在里面

网友:
电源还是主控烧了

网友:
做U盘的架势了...

网友:
拿把薄的餐“稻”都能拧开这些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没有合适的小螺丝刀 暂时看不了背面

混这个板块的,你居然没有合适的螺丝刀

网友(2022-08-25):
这种情况修复的可能性非常的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