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dilinx] 看看这是什么鬼东西,苹果笔记本拆下的 ,不认盘

楼主(2021-01-26):
苹果笔记本拆下的 ,不认盘

网友:
苹果盘就是这种接口,淘宝好像有苹果盘转成普通nvme接口的转接卡。

网友:
这是个假苹果,连个黑胶都没有。

网友A:
这就是苹果接口的固态硬盘/2263XT主控的/可以用转接卡转成PCIE的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苹果接口的固态硬盘/2263XT主控的/可以用转接卡转成PCIE的开卡

直接拆颗粒

网友:
接口是苹果专用的,做工怎么也不像苹果原装

网友:
没有黑胶的苹果盘
没得灵魂
感觉是拆了颗粒的板子二次贴的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