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尔冰箱BCD-160D不制冷有咔嗒响声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1-26):
十几年的老冰箱了,最近突然不致冷,每隔几分钟就有嗡嗡声,后面有咔嗒响声就停止了,这样反复出现。估计可能没有修理价值了,自己拆开看看如下图,请问大家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先换个启动器再说,如果 还不行,可能是压缩机凉了

网友:
不用到处拆的稀烂,压缩机进线有个盒子打开,里面有个ptc启动器,一般都是这个零件内部触片打火造成局部接触不良了,一般把内部ptc片转个角度接触上了还可以继续使用,实在不行烧的严重了换个也就行了。

网友:
启动器失效,造成压缩机启动失败,嗡嗡作响,稍后过载保护动作,咔哒一响,周而复始。

网友:
打海尔售后电话,不能便宜了他们,

网友:
家里的小冰箱也出过这种故障,售后来换了一个启动器解决,报价90,修完只收了60,我只是不知道怎么打开后盖来更换,不然自己动手还会省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启动器再说,如果 还不行,可能是压缩机凉了

正解。
换个启动才几块钱。
顺便查查电容。
压缩机三个柱,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阻值各为几十欧,前者略大于后者。

网友:
过保的自己动手大概率一毛不用花。

网友:
我家海尔冰箱八年了,突然软冻和冷冻都不制冷了,冷藏大量出霜,压缩机不停机一直响,不知道还有修的必要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