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电容串联电阻冒烟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1-26):
修完电源通电发现有个电阻冒烟了换了依旧,跟他一起串联的电容当时掉了自己随便找一个换上了,那个标着81k的应是22欧的

楼主:
是电容选小了还是选大了

网友A:
电容太大了,改成1~10nF的

网友B:
参考一下这个电路:应该是选用的电容不对,容量过大造成,rc串联后并连在整流管上起“吸收”或“加速”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这个电路:应该是选用的电容不对,容量过大造成,rc串联后并连在整流管上起“吸收”或“加速”作用 ...

没有整流管正在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太大了,改成1~10nF的

改成103依旧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这个电路:应该是选用的电容不对,容量过大造成,rc串联后并连在整流管上起“吸收”或“加速”作用 ...

说错那个大的三脚的应该是特殊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太大了,改成1~10nF的

选用哪种电容种类适合

楼主:
翻箱倒柜找到跟图纸一样得电容102好了,等待使用

网友B:
三个脚的就是整流管啊,103=10*1000还大的话找个几百皮法的电容和一个几十欧的电阻试试。
废节能灯板上找找470p、102、222之类的瓷片或涤纶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个脚的就是整流管啊,103=10*1000还大的话找个几百皮法的电容和一个几十欧的电阻试试。
废节能灯板上找找 ...

我直接找和你发参考一样的数据,102和150欧,现在没啥问题没继续冒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这个电路:应该是选用的电容不对,容量过大造成,rc串联后并连在整流管上起“吸收”或“加速”作用 ...

整流二极管上并阻容作用有两个,反压尖峰吸收和干扰抑制,并无所谓加速作用。反激时二极管导通给输出电容充电,正激二极管截止,输出变压器漏感上感应电压和输出电容串联后和整流管结电容形成振铃振荡,此时电压很高,如果整流管耐压余量不高有击穿风险,因此并联rc吸收来减小振铃振幅,从而保护整流管和抑制干扰~

网友B:
不冒烟就好

网友C:
没小电容就搞150欧以上电阻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小电容就搞150欧以上电阻串联

嗯嗯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冒烟就好

嗯嗯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