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关于PS3111主控是否支持东芝xDDK系列闪存的验证

楼主(2021-01-26):
记得前几天有人在坛子里问过这个事,说群联的V2.2.22开卡工具里有6DDK的参数,但没有固件,问能不能支持。

本人去瞅了一眼,确实有参数

首先说一下,PS3111的开卡工具,不像慧荣一系列的工具,可以修改或自定义闪存颗粒的参数,群联的颗粒参数是加密的

我们目前没有能力去解密这个文件,然后去修改或添加参数。

所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参数,我们目前什么都做不了。

但好在6DDK的参数是有的,这就想于已经有了“米”,怎么去“烹饪”我们再想想办法就是了。

今天刚拆了几颗8ddk,ID:98,DE,94,93,76,D0。

这个颗粒是和6DDK,7DDK是同ID的,分别是1ce,2ce,4ce的。到了9DDK就不一样,就换成2die的ID了:98, 3A, 95, 93, 7A, D0 ,这个ID群联PS3111没参数,就先不要想了。

先测一下这个颗粒在SM2246en上的速度
基本是9DDK速度的一半。

然后找了块PS3111的板子,焊上

上机开卡。

毫无意外,无固件。

那我们想办法搞个固件。

查了一下PS3111的固件包说明

没有针对东芝19nm MLC颗粒的特调固件,最接近的,就是东芝15nm的MLC固件了。

我们从BIN文件夹下,找到ISP_FW.ini这个配置文件

查询到东芝15nm MLC制程对应的固件文件名称记下来。

接下来是比较关键的一步,编辑param.ini配置文件

将该位置的内容改成上图这样。

改完之后,重新打开开卡软件

会发现,已经匹配上固件了。

接下来就是开卡喽。

单贴开32G成功。

接下来测试,成败在此一举

初始化顺利 ……

格式化顺利……

跑个分

正常跑分。

跑圈也过了。

看来成功了一大半了。

双贴

双贴写入180,也算是正常速度。

四贴

4贴16ce,对PS3111来说,已经满CE了。

开出来跑分

我勒个擦

这什么蜜之跑分?

和双贴相比,性能全面下降,玩我呢吧?

跑个基准,看看啥情况

好迷的曲线

正经固态写入是先快后慢,这货是先慢后快,你咋这特殊呢。

总结:

对于xDDK,PS3111“基本”支持,在没有特调固件的情况下,用15nm的固件“可以开”,只能说可以开,至于能不能长期稳定使用,目前是个未知数,有兴趣的童鞋可以尝试测试。

对于PS3111的种小封装的主控而言,满ce对它来说是种负担,这小身子板,就别让它干重活了,贴了2ce,4ce,8ce就得了。

网友:
先慢后快,在qlc上面更明显,爬坡更慢,ddk的颗粒等等不是好多人都验证过了,可以长期使用,没有一点问题,而且更后期的版本不清空量产不会报错了

网友:
TH58TEG8DDKBA8C  98,DE,94,93,76,D0  84个备份块    16K  2132  256  4DIE4CE  2PLANE
TH58TFG8DDLBA4C  98,3A,94,93,76,D1   116个备份块  16K  4212  256  2DIE2CE  2PLANE
单DIE的差别不能忽视。

网友:
PS3111原生设计的时候就是支持MLC的/但是这个MLC默认是支持15NM左右的/从前面支持的7DFL这种颗粒的盘来看/这种搭配并不稳定/也就是说搭配15NM的MLC都不稳定/从PS3111的开发时间和定位来说/基本就是冲着15NM左右的TLC去的/毕竟这是个低成本解决方案/魔改支持19NM多半是因为东芝19NM的DDK和15NM的DDL区别大概也就是制程了:lol:/毕竟PS111前面就搭配出了L06B这种/不过主力固件优化依旧是TLC

网友A:
原主题那楼在提问都讲到了,设定也都有了,我想结果应该是开出来,然後楼主一句也不说,拍拍屁股走人了
有困难就上来问,开不成就续问,开完了,拍拍屁股走人。
下次真该主动略过那种人。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2

至少也跟大家说一下结果,以便後人叠考。
你作的图文比较好,方便大家叠考

网友:
这个改参数怎么和jmf系列很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主题那楼在提问都讲到了,设定也都有了,我想结果应该是开出来,然後楼主一句也不说,拍拍屁股走人了
有 ...

你说的对,老范这点真是好人,我的收藏基本上一半都是老范的帖子,如果是新手没有老范那些解决问题的帖子,估计很多人半途就放弃了,而且老范也帮助回答问题

网友B:
开卡开始前,开卡成功后,很明显是两个版本的开卡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卡开始前,开卡成功后,很明显是两个版本的开卡工具

就数你眼尖

一开始准备用2.2.22来开,但这个版本有崩溃的毛病,后来就换了高版本。但高版本是不能外泄的,所以隐去了版本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数你眼尖

一开始准备用2.2.22来开,但这个版本有崩溃的毛病,后来就换了高版本。但高版本是不能 ...

2.2.66好像都漫天都是的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数你眼尖

一开始准备用2.2.22来开,但这个版本有崩溃的毛病,后来就换了高版本。但高版本是不能 ...

我说呢这个版本6DDK的根本就不能用,我有片USF的就是6DDK

网友:
里面还有个fw功能,可以尝试再更新到旧版的韧体,如:01.0说不定会比较兼容。

网友:
拜读范老师文章,确实可以开DDK,速度还挺快,感谢分享,另外在B站看过您的670H开卡教程,请问下670H的DDK固件哪里有下载,一直找不到,谢谢。

网友:
高版本能跑RDT吗?能测试坏道吗?

网友(2021-02-28):
3111可以3贴15139吗  64G单颗

网友C(2021-08-26):
刚好有个板子,顺手贴了个9DDJ上去,用3111的工具可以看到9DDJ的ID,但是死活搞不了,就是爆红,device invalid 设备无效。

看了范范的启发,在6081工具里面增加9DDJ的ID,再指定对应的ISP,

修改保存,点击开始,哦豁,百分数在递增,居然达成了!写入一般般,读取很ok。

as-ssd-bench TO Exter nal USB 2021.8.26  as-ssd-bench TO Exter nal USB 2021.8.26  IsMyHdOK TO Exter nal USB 3.0 SCSI Disk Device 2021-08-26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刚好有个板子,顺手贴了个9DDJ上去,用3111的工具可以看到9DDJ的ID,但是死活搞不了,就是爆红,device in ...

你这是把9DDJ按在水泥地上摩擦啊。。。上2246EN或者PS3110不好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把9DDJ按在水泥地上摩擦啊。。。上2246EN或者PS3110不好么

没板子了,就剩这一个板子

网友:
又从别的板子拆了个9DDJ,搞成双贴试试,手动改了配置,如下

这个是578桥接的U板,需要短接插入USB才能识别20M。开好了测了下,看起来没有开心模式,就是顺序写更快了,速度翻倍这样子。

IsMyHdOK TO Exter nal USB 3.0 SCSI Disk Device 2021-09-03

看起来DDJ,DDK,DFK都可以搞,46XT涨价太多了,不如搞3111/6081/2258。

网友:
还是等三星颗粒吧我的981还等着你操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