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移动全千兆双频ac1200 和目路由器 hn140

楼主(2021-01-26):
办宽带业务199 买 的,一直没货,今天送到。

到手的瞬间感觉亏大了。

拆开看看什么东西吧。

正面,说实话挺傻大粗的...双频1200m的路由完全可以做成2根天线。

背面大量散热孔。虽然没什么发热量。

天线也要拆,双频都是pcb天线,精度高。我倒是更喜欢这种天线。

正面卡扣很紧,费老大力才打开了。做工还行。
用的是RTL8197FS+RTL8367RB+RTL8812BRH的大螃蟹组合。
没有任何可玩性

flash 128MB,陶瓷散热片下的是cpu

5g ,功放丝印:
8537C
5815
H2009
查不到资料。

屏蔽罩里边是千兆交换机芯片。

也就这样了,当个ap用用吧。

网友:
刚过的周六日摊,见到一个 TP的AC1200M带电源,开15,还是我工作单位那个系统扔出来的。一个讯飞fir300m带电源,估计5块没问题,太老,都发黄了,也用不上。

网友:
这配置不用烦心去折腾了,普通家用也够了

网友:
既然只有5G功放,为啥不将2.4G取消呢?

网友:
再加几十块可以买红米的AX5了

网友:
还不如买个K2P呢

网友:
这种都是免费给的吧??我专门这免费给的

网友:
这种做工还要199元,都是免费送的货色了:Strive:

网友:
199不如买TP 红米

网友A:
看芯片方案,不知道能不能刷腾达AC10,AC11,AC9 v3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芯片方案,不知道能不能刷腾达AC10,AC11,AC9 v3的固件

查过了功放不一样,flash普通编程器读不了。估计刷了容易出问题

网友B:
螃蟹芯片,5g还有功放,陶瓷散热,这套组合,严重怀疑是磊科代工的。
包括pcb给人的整体感觉。严重怀疑是磊科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螃蟹芯片,5g还有功放,陶瓷散热,这套组合,严重怀疑是磊科代工的。
包括pcb给人的整体感觉。严重怀疑是磊 ...

你这么一说还真感觉有点像磊科

网友C(2021-05-06):
右下角的无线是RTL的,感觉是8197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右下角的无线是RTL的,感觉是8197F

嗯 前边写了用的是RTL8197FS+RTL8367RB+RTL8812BRH的大螃蟹组合。

网友D(2021-06-13):
头一次听说PCB天线好 是因为没有用过纯铜天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头一次听说PCB天线好 是因为没有用过纯铜天线吧?

理论上pcb天线精度比铜天线高,表面有绿油抗氧化比纯铜强。但是有一定的指向性,这点不如纯铜的。
实际使用上只要是不虚标的相同增益的天线,基本用不出来啥区别。
全凭个人喜好

网友:
RTL8812是11ac的无线网卡,做AP的性能实在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过了功放不一样,flash普通编程器读不了。估计刷了容易出问题

可以读写的只是针脚改了样式,定义一样的可以自己飞线

网友(2021-08-09):
操作界面怎么样呢?一个路由器,不单止看硬件还得看web页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