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金胜KINGSHARE E330 60G SSD

楼主(2021-01-26):
熟人给了台烂的台式机,里面有个金胜KINGSHARE E330 60G SSD, 拆开看了看。很少接触SSD,不知道颗粒是不是正片。
开始的时候测试惨不忍睹,HDTUNE里看到无数坏块,扫描速度0-60MB/S都有,甚至卡死。AS SSD里测试也是这尿性。
后来重新分区,win7资源管理器里格式化(没勾选“快速格式化”),完成后测试,感觉还不错。
我的电脑的H61+G1610,速度可能只有这样子了。现在就是这块SSD装的win7来上论坛。

网友A:
88nv1120配海力士tlc颗粒。看不出来,应该是正片吧。这个主控经常出现间断性低速。仅通电,不读写,保持半小时就能缓解。
配一样的闪存,迈威88nv1120性能比慧荣2258xt都差,不过比机械盘好,升级老电脑利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88nv1120配海力士tlc颗粒。看不出来,应该是正片吧。这个主控经常出现间断性低速。仅通电,不读写,保持半 ...

谢谢科普。的确是间断性掉速。我也要求低,还有好多机械盘呢。

网友(2021-04-14):
引用 网友A:
88nv1120配海力士tlc颗粒。看不出来,应该是正片吧。这个主控经常出现间断性低速。仅通电,不读写,保持半 ...

无缓存的低成本方案,主要是工控机用,大多江波龙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