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最近某鱼好多M.2的建兴2246EN的小盘,我替大家先试试水。

楼主(2021-01-26):
64的盘,8DDL的颗粒,心想贴一起搞个256的盘,然后落下4个2246EN的小板待用,岂不是美滋滋。

呃,到手后4个盘只有一个能正常开卡,其它三个,一个缺CE、一个DRAM不过、还有一个是ISP加载不了。

拆颗粒才发现有掉点,估计不是主控掉点就是缓存掉点,买的永远没卖的精。回头用的时候再折腾吧。

建兴搬建兴,妥妥地原装盘啊

网友A:
这个8ce颗粒能上吗

网友:
买的永远没卖的精。是块宝,人家会扔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8ce颗粒能上吗

呃,这个要大神来帮你解惑了,我没试过那么多CE的颗粒。

网友B:
建兴会用东芝颗粒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兴会用东芝颗粒吗?

要死,看来是我买到假货了,可以找卖家谈谈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8ce颗粒能上吗

8ce颗粒可以上

网友:
2280的板子和2260的盘价格不太好/还是2242的值钱

网友:
上过唯一一次当,狗曰的特意不开闪光灯拍的黑不溜秋照片给我看,拿到一看颗粒裂了一颗,拆开DRAM是掉了几个焊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死,看来是我买到假货了,可以找卖家谈谈不!

闲鱼给小白捡漏的问题板子、颗粒太多了,和你这些症状一模一样啊,你怎么还上当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鱼给小白捡漏的问题板子、颗粒太多了,和你这些症状一模一样啊,你怎么还上当了呢   ...

我这谈不上上当啊,8颗颗粒给我搬板了,256G的小盘速度杠杠地。

剩下的4片主控板,整整基本上都能用,还能要求啥呢?

网友:
板子材质不好容易掉点

网友C:
我是直接买的空板,买了2张,不晓得会翻车不30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直接买的空板,买了2张,不晓得会翻车不30包邮

是买的那种一堆堆的批量拆颗粒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和我手中的差不多,当垃圾一样扔来扔去的,颗粒、主控、缓存 掉焊盘的概率很大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死,看来是我买到假货了,可以找卖家谈谈不!

正版建兴(浦科特)恰好用的就是东芝正片颗粒@技术宅小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版建兴(浦科特)恰好用的就是东芝正片颗粒@技术宅小唐

你把我最后精髓所在的表情遗漏了~~~~

难不成我要和他辩上一辩,有意思不?

网友:
楼主有设备有手,基本拆散重贴都可以,佩服专业人士,我只要买能直接用就行,千万不要掉固件就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买的那种一堆堆的批量拆颗粒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和我手中的差不多,当垃圾一样扔来扔去的,颗粒、主控 ...

嗯,只包认主控。到手看了,确实只能认主控,DRAM测试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只包认主控。到手看了,确实只能认主控,DRAM测试不过

呃,想用的话先拆缓存看看有无掉点,不行再拆主控,总有一样肯定是掉点的,不行飞线补焊盘哎。。。